大家帮忙看看这2款电机哪个更适合天行者```

楼主(2010-11-02):
想上天行者..手上有2个电机,不知道用哪个好,...大家帮忙看看,,

打算用3S 5000mah 20c的电池飞``

AX2218直升机电机,.,.改了1800KV.

himodel 2814-8T  1000KV

AX电机是老支青前辈改的,没有数据...

下面是himodel电机的数据``

HiModel实测数据 (请勿抄袭):
===========================
实测数据1- (11.1V 10x5桨)

电机型号: HiModel 2814-08
输入电压: 11.1V 恒压
螺 旋 桨: 10x5 APC
标准电流: 15A
最大电流: 18A
标准拉力: 1000g
最大拉力: 1100g
转速kv/v: 505
电机电阻: 0.05Ω

实测数据2- (11.1V 12x6桨) 推荐

电机型号: HiModel 2814-08
输入电压: 11.1V 恒压
螺 旋 桨: 12x6 APC
标准电流: 25A
最大电流: 30A 60s
标准拉力: 1400g
最大拉力: 1600g
转速kv/v: 408
电机电阻: 0.05Ω

实测数据3- (14.8V 10x5桨) 推荐

电机型号: HiModel 2814-08
输入电压: 14.8V 恒压
螺 旋 桨: 10x5 APC
标准电流: 23A
最大电流: 27A 60s
标准拉力: 1500g
最大拉力: 1700g
转速kv/v: 900
电机电阻: 0.05Ω

网友:
AX2218直升机电机,.,.改了1800KV
 这个估计是6S的450电机,不过对于天行者来说还是kv太高了

网友A:
天行者  KV1000左右的  2217 /  3542电机

网友:
2814-8T适合

网友:
我建议3款电机,
1号银燕2220kv930,,9060,40A好赢。省电,力量大
2号银燕2215kv1000,9060,40A好赢。力量稍弱一点,省电
3号朗宇2216,kv1000,9060好赢40A。力量满足,省电

网友:
2835省电,3542暴力~

网友:
糟糕,我买的是银燕2820/07 KV920

网友:
2814合适 kv980 ; 想暴力,上4s电池

9×6 螺旋桨

网友(2011-01-19):
引用 网友A:
天行者  KV1000左右的  2217 /  3542电机
3542好像比2217大很多吧

网友:
要 1250KV的  如果 3S啊  我实测有 1350克拉力 动力够 9X5.5螺旋桨

网友:
我的也是2820的啊,很好用4S电池,动力充足,我天行者都5斤多重啊

网友:
有米啥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