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3 我的第一次做体验性动作

楼主(2010-11-02):
第一天飞机来了以后,猛看说明书,饿补基础知识,狂看论坛贴子,晚上疯练模拟器
第二天想用真机来体验下感觉,没打算让LAMA3飞起来,只想看看飞机静态的各种动作是否有反映和正常,顺便体验下油门(是否就是罗距,这个问题我一直困扰)
早上找个个空地,按上训练架(感觉架子很简陋,扎带很难扎牢,不知道有没有象样一点的架子卖)
遥控器控制的动作是乎飞机都有反应,应该是个好兆头
慢慢推动遥控器左手油门推杆,旋翼飞快的旋转起来(原来推杆在最底部的)
当推力达到飞机轻微离地的时候收掉油门

问题出来了:
(1)飞机轻微离地的时候,再微加油门(其它动作没有),飞机会向前冲,同时向左偏再加轻微倾斜,原来想象着应该是垂直向上的,根据遥控器说明书微调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我就纳闷了,这是初学正常现象还是根本就是机器关系(有时候联想当初学自行车的时候,不会上车,起步最困难,后来骑起来了就没事了,是不是那回事?),问题就是遥控直生机仅靠油门增加能垂直起飞吗?
(2)刚开始的时候绑着训练架,没几下就松掉了(怎么就没人设计一款安装方便,操作牢固,美观大方的训练架出来呢),后来去掉架子后,旋翼擦地(没离地倒下来的应该不算炸机吧),就是翼尖磨破少许,问题是新手训练是否一定会打(擦)坏一或几副旋翼,需要多买几副备着?

网友A:
双桨机还要疯练模拟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桨机还要疯练模拟啊?哈哈

网友:
调舵机拉杆,把十字盘调平(即把十字盘向右向后调),然后再进行你的“体验性动作”。

网友:
lama直接上手飞吧,离地面太近有地面效应,升空以后就会小很多,要果断给油,让飞机升空到10厘米左右,体验下快感。
另外标题有点意思,是不是只有我误会了?

网友:
搂主脑子有问题,花那么多钱买个这飞机,不知被谁忽悠的

网友:
lama 可以做什么?不就是悬停吗,双桨悬停很容易的

网友:
起地的时候不能犹豫,你可以通过右手修正向左偏

网友:
这大拉马应当不难飞。

网友:
这也就是个玩具啊1

网友:
lama直接上手飞吧,离地面太近有地面效应..
公轴双浆,没有这个问题。抵消掉了。。
飞不好是你心理作用大。勇敢的推上去。。。爽快的掉下来几次就好多了(蛙跳)。。

网友:
这台拉马可在真大呀

网友:
这个上手很快的,lz飞到肩膀那么高可以练习悬停。直机直线上升并不是只提高油门就可以,还要配合方向控制。往前直线飞也不是只要有高度,然后直接往前推就可以,还要控制左右等动作。

网友:
看清楚这是Lama3不是LamaV3.这肯定不是个玩具。

他能做的,普通450不一定能做。很适合用悬停。

网友:
给它的大桨打下就知道是不是玩具了

网友:
就算是对新手来讲,飞这个机也并不是很难。了解了lama的基本常识后就可以离地了,双桨机地效可以忽略,不需要训练架。只是刚开始飞的时候慢慢加油门,慢慢感觉,离地以后不要飞高,以免炸机时损失太多。飞到半米左右高度时,脱控看看机机有没有偏向。有偏向时,降落,用微调调整(微调调到顶都还有偏向时需要调整倾斜盘连杆长度),调到基本能脱控悬停。调好机后再飞,你会发现机机更听你的话了,练习起来更轻松。祝你早日将它飞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