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3 我的第一次做体验性动作

楼主(2010-11-02):
第一天飞机来了以后,猛看说明书,饿补基础知识,狂看论坛贴子,晚上疯练模拟器
第二天想用真机来体验下感觉,没打算让LAMA3飞起来,只想看看飞机静态的各种动作是否有反映和正常,顺便体验下油门(是否就是罗距,这个问题我一直困扰)
早上找个个空地,按上训练架(感觉架子很简陋,扎带很难扎牢,不知道有没有象样一点的架子卖)
遥控器控制的动作是乎飞机都有反应,应该是个好兆头
慢慢推动遥控器左手油门推杆,旋翼飞快的旋转起来(原来推杆在最底部的)
当推力达到飞机轻微离地的时候收掉油门

问题出来了:
(1)飞机轻微离地的时候,再微加油门(其它动作没有),飞机会向前冲,同时向左偏再加轻微倾斜,原来想象着应该是垂直向上的,根据遥控器说明书微调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我就纳闷了,这是初学正常现象还是根本就是机器关系(有时候联想当初学自行车的时候,不会上车,起步最困难,后来骑起来了就没事了,是不是那回事?),问题就是遥控直生机仅靠油门增加能垂直起飞吗?
(2)刚开始的时候绑着训练架,没几下就松掉了(怎么就没人设计一款安装方便,操作牢固,美观大方的训练架出来呢),后来去掉架子后,旋翼擦地(没离地倒下来的应该不算炸机吧),就是翼尖磨破少许,问题是新手训练是否一定会打(擦)坏一或几副旋翼,需要多买几副备着?

网友:
楼主的图好象PS过的,怎么看都象是变距的浆。

网友:
楼组的lama真NB,桨貌似可以变螺距?

网友:
单电机的。楼主的飞机没调好。先调十字盘水平。

网友:
一看比E-SKY的V3高级不少

网友:
1.十字盘调平先。
2. 下面的桨可以多配几副,倒地先炸下面,上面不容易炸。

网友:
晕倒,。楼上几位,居然不知道这是华科尔的LAMA 3,出来热火一段时间后冷寂无人问津了............................
上下两桨都凹凸桨,也就是变距机用的桨!上面是固定螺距5度,下面是变距结构,由于转速一样!所以由
变距来实现上下两桨扭力一样来实现转弯和锁尾!

网友:
不好意思,查资料确实有这种无刷变距的共轴双浆。
因为本人是新人,现在只玩四通的共轴双浆,平时只往这四通的论坛里泡,见识太少。
但本人评价一下,说的不对大家别笑,楼主的华科尔LAMA3是个有钱人玩的DD,对我来说是个超级豪华大鸡肋,六通的结构及设备,只能飞出四通航线的效果(还没四通单浆的姿式漂亮)。玩普通的四通共轴双浆是因为它能很容易上手,对初学者没心理压力(低转速、低杀伤、低价格等),到最后等各种方向感及反应能力练熟了再进化到更灵活的JJ。楼主那JJ应该不适合初学者练习,你看视频上那转速就知道杀伤力了。初次升空时最好找棵大树躲在后面,以防万一。

网友:
LZ,偏移很大可能是你的训练脚架捆绑得不够平衡,找个更空更广无人的地方,去掉练习架,一口气再升高一点点,控制1米高度,再看看偏移的方向!!此飞机不会向450那样炸得特别快,他会自平衡,只会高速偏移,你站远点。。。别看偏移就收油门,那样会让你浪费人民币,控往偏移的反方向打,再决定飞机是否不水平,还要注意下那几个塑料舵机,够垃圾的,炸准的话至少扫掉2个舵机牙。。。我因为舵机扫牙。差点飞出马路,后来转个圈回来后还是炸鸡了损失2百多元配件。。。

此飞机别飞太高,有风的时候很难下来,需要关掉油门,但当他掉下来的时候再开大油门又飞高了。。。我以多次惊心动魄,LAMA都能飞得全身汗!!每次我都飞很高!事后每次都和自己说下次不能飞太高了。。。

网友:
此飞机,我以破费8百多元配件了。。。炸一次狠心疼,楼主慢慢来。。。虽说是LAMA,别掉以轻心!!
现在,我已经很久没换配件了!!慢慢飞,别飞得太急!!

网友:
华**配件就是牛*的超贵……

楼主:
谢谢桔子,能QQ大家交朋友吗?我的QQ727275073 很高兴认识你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