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入手600ESP

楼主(2010-11-02):
请教是买空机版好还是买套装版合算?亚托600ESP原装的舵机陀螺仪是否好用?

网友:
我一直在飞600ESP,买的是空机,舵机都用FUTABA,无副翼。

网友A:
看你怎么飞了 一般的情况原装的足够你用了 GP780还是很好用的 如果有预算的话 那也可以换个GY5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怎么飞了 一般的情况原装的足够你用了 GP780还是很好用的 如果有预算的话 那也可以换个GY520

GP780比401如何?

网友B:
401只够飞简单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1只够飞简单动作

批判一下,典型的器材论。401确实上市时间不短了,与520等中高端陀螺仪相比性能存在一定差距,但对于大多数玩家绝对不至于成为影响技术提高的瓶颈。

网友:
現上600E?還不如X5  550E吧,600E太笨重

网友:
男人的机库就和女人的衣橱一样,永远少一架飞机和少一件衣服 ,如果是我买套装

网友:
为嘛不上550e啊

网友:
有钱当然要买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