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冲割草机发动机有一根多余的管连接到节气门旁边 ...
请教:4冲割草机发动机有一根多余的管连接到节气门旁边,是什么管?

楼主(2010-11-02):
经证实不是油管,一端出口处靠近节气门,平时被空滤盖着,另一端不知道接在哪里(看着像排气管?)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废气管另一端扦发动机排废气口

网友B:
应该是机油废气再循环管吧!

网友C:
那根管子是连接曲轴箱的吧,曲轴箱要和大气连通,不然活塞就不能上下运动了。

网友D:
曲轴箱要和大气连通:loveliness:

网友E:
那是曲轴箱的通风作用,没有这管话曲轴箱长期有害废气不能排出将造成机械过早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