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问个并联机床的问题,实在憋不住了。

楼主(2010-11-02):
一直想问个并联机床的问题,实在憋不住了。
http://robot.gmc.ulaval.ca/en/research/videos.html
Tripteron and Quadrupteron 中的几个视频
可以看出这种并联机构的运动方式。

优点
机构简单
依旧是笛卡尔积的坐标,多数的控制软件都可以沿用
误差不累计(并联的优势)

缺点
Z轴悬臂的缘故,导致工作空间过小
由于是悬臂较长的原因,容易发生较大误差。承载也有限
另外就是铰链的制造要求较高。

大家讨论讨论啊

网友:
这个~~~优点缺点都说了,讨论啥呢?

网友:
并联机床

并联机床有很多种啊,看着很神奇,你可以查查哈尔滨的资料,是最先进的。

网友:
不错!

 正想了解这类东西,原来叫并联机床。

网友:
不知道可以用什么方法把xyz坐标变更为各轴的转动?

如果用mach3这样的软件能做出并联机床的动作吗?有什么现成的软件或者接口?还是可以用DIY的单片机系统自己转换?

网友:
太复杂,一般估计用在高速运动又不需要大力距输出场合吧。

网友A(2011-02-26):
优点机械结构简单,刚性好,缺点软件复杂,现有软件都不行,计算量超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点机械结构简单,刚性好,缺点软件复杂,现有软件都不行,计算量超大。

正解,实际上并联机床刚性很高的,所有丝杆只承受拉力和压力的,就是控制软件计算量太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