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9侧面微调怎么禁止?

楼主(2010-11-02):
如题,想把侧面那2个微调全部禁止掉,

现在这个画面要如何调整,直接禁止pit的话,自检后螺距位置会改变。

先谢过 。

楼主:
等待高人现身

楼主:
晕了 没人知道

网友A:
那不都写的很清楚了吗,pit  trim  ,把它关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都写的很清楚了吗,pit  trim  ,把它关了就行了

你们没看清我的帖子,直接关闭的话,通电后螺距会比原来的上升很多。

网友:
再调就是了

网友:
两个旋钮拨到中点,然后PIT  INH!

然后重新调螺距

楼主:
看来只能这样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