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的头疼的问题

楼主(2010-11-02):
提示:

网友A:
平衡充就是每个电池单独充电,单独管理电压,怎么会要求串联?

网友B:
两块电池并联后,直接用4.2V充电器充就行了(你见过4.2V平衡充吗  ),两块电池会相互平衡电压的

网友C:
用平衡冲插头中的其中两根,之间有电压就是4.2V。要区分正负极

网友D:
并联就等于一块电池了……
个人建议充电时不要并联

网友E:
并联就是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直接用平衡冲冲就完了,相当于1s2p的电池嘛。不过最好分开冲

网友F:
电池内阻相同,4.2V的旅行充就可以,否则还是分开充。

网友G:
两节电池并联后就是一块电池,就把它看成一块就好了,4.2V/8000MAH。
线也只有两根。区分正负极就好了

网友H:
楼上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