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0-11-02):
好盈电调 40A, 接第一块锂电时 为什么会 “滴滴滴。。。”的向十多声。飞第二块电池时就正常了, 只会 “滴滴滴“三声, 表示3S锂电。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遥控器的 油门 有点飘 没有到最低点

楼主:
油门已经打到最低,还可以怎么调整呢?
为什么后面的几块电池又正常了, 只有第一块电池是这样, 奇怪。

网友:
电位器。。要换了。我的也有这个小毛病了。

网友A:
要调油门行程的啦
杆推到最高,然后通电,听到滴一声长音之后,把杆拉到最低
听到滴滴滴三声
搞定

网友:
实在不行清洗电位器也行

网友:
把油门行程重新设置一下,这个应该不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电位器问题,换控了,我也是。

网友:
校准一下油门行程就可以了
步骤:
打开遥控 油门推大最大
接上飞机电池 电调出现提示音后将油门拉到最低 电调确认
拔掉电池 重新上电 OK

网友:
如果电位器有问题,开机后是没有办法进入电调程序的,处于安全警告状态,,,

网友:
进来学习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调油门行程的啦
杆推到最高,然后通电,听到滴一声长音之后,把杆拉到最低
听到滴滴滴三声
搞定

按照这个方法 已经搞定了。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