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控,怎么玩模拟器啊

楼主(2010-11-02):
固朗k-7x的控,怎么玩
模拟器
啊
高手请指点
我的有加密狗,不行,连接不上。

网友A:
我现在的k-7倒是用加密狗可以连接上,调到ap模式,可是g3.5里面显示的通道根本就是乱的,像有混控一样,总之很乱。
用耳机插在k-7遥控器模拟器插孔里面听声音,动摇杆音频变化范围很小,用丘比特v3遥控器和以前用过的k-6遥控器听这个声音是有明显变化的,以前用k-6遥控器玩模拟器正常的,后来和skya250一起卖掉了。
该死的k-7!一直就想发帖发下牢骚了

网友B(2010-12-23):
我的K-7X装的XTR到是还行,就是加油门飞机转速越来越慢,推到中间就停了,不解......

网友C:
不会吧,我还想买这款控呢!哪位能用的给顶顶!

网友B:
我就用的这控,模拟器也能玩

网友:
垃圾控。。
我也有个这控,,插上模拟器还得左右动动遥控器插孔那个头,按好了模拟器能连接上。然后。。。。。。玩不了,不会调

网友D(2011-04-09):
我用K-6X飞G4模拟器,3D模式和普通模式都可以飞,用固定翼模式飞,但是在3D模式下,油门摇杆中点的时候并不是0°螺距,在中点下面一格的地方飞机就正飞悬停了!不知道怎么调整?

网友E:
我的K-7x还可以,插入音频插头然后按住INC 和DEC开控就可以进入PPM模式,然后再设置一下模拟器通道映射就可以玩了。这个控塑料感强了点,但摇杆感觉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