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按了变频器,和大家谈谈感受。

楼主(2010-11-02):
在淘宝买了一个台达的变频器,按在了我的皮带变速的车床上了。变频器是220V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电机是一台很旧的380V三相4极的。
试用了几天,和大家谈谈感觉:
   1    变速方便了,不用来回换皮带了。(我用原来的350转/分皮带位置,频率一般在25-100就可以了)
   2    停车有刹车了加工螺纹很爽,(没有外加刹车电阻觉着也够用)
   3   买来主要是想学学,现在看来简单使用还是不难的。
   4   起动没有原来猛了,估计是没有原来起动时的大电流了。看变频器的电流指示不超5A。
   5   起动和停车的过程有点哒哒的震动声,好像是由于这时电机有点步进的形式,使挂轮互相撞击产生的。
    以上是我的初步感受,也望大家和我交流。

网友:
经过试用,多大的电机合适,低转速时能不能卡死?

网友:
变频器同电机之间的配合要合适。
频率不能太高,最高我觉得别超过70hz,因为普通的电机承受不了太高的频率,
也不能太低,30hz就已经很低了。
变频器的调试参数也很重要的。

楼主:
我原来是单相550W的电机。现在感觉低速功率也可以,切断时不太费力。

网友:
请教楼主你的电机和变频器是多大功率的?用220v三相电,功率只到2/3对吗?

网友:
原先三相电机y型接法改成三角接法以后,用变频器驱动
在50hz的情况下,功率不变的。
低频率会损失相应的功率。

网友:
用了就知道

网友:
4   起动没有原来猛了,估计是没有原来起动时的大电流了。看变频器的电流指示不超5A。
 变频器几乎都是软起动的,不是直接加那径高电压的

网友:
恭喜!恭喜!
变频器是个好东东

网友(2010-12-03):
恭喜问题解决

又见“按”字

网友:
一年前 俺也这样兴奋

网友:
哈,现场太乱

网友:
回复 楼主:

床不错,是什么牌子的,很少见呢,介绍下

网友:
关心变频器功率和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