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G6问题升降舵机问题

楼主(2010-11-02):
今天摆弄了一天,回装4G6,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发现推油门的时候,升降
舵机
行程比其他两个舵机大,最后造成十字盘不是水平被推上去的,而是向前倾,各位高手帮个忙,看看 问题出在那里了/。

网友A:
在控里调相应舵机的行程。

网友B:
楼上正解。楼主还可以再检查一下是否其他地方有问题,一般不太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终于整明白了,在MDSET-SWAATS-SWASHMIX- ELEV 这个的百分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MDSET-SWAATS-SWASHMIX- ELEV 这个是不是 升降舵的行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