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调查下3种电调的使用感受

楼主(2010-11-02):
1.ETTI
2.翔腾
3.好盈

这3个牌子的电调 大家觉得那个质量更好一点

网友:
1.翔腾
2.ETTI
3.好盈

网友:
LS的说的我有点不同意见,TS的电调,软件有点小毛病,别的还好。好盈线性不错售后我想是最好的,就是烧成碳在一年质保内也可以保修,TS的烧成碳了就没法保修了,ETTI是介于这两者之间

网友:
etti中文是不是叫艾特?

网友:
要是ETTI听见一定会郁闷死!

网友:
MOS管好盈的好

网友:
不知道输出功率哪种最大?

网友:
TS的就只有120A的一个版本 HY 和ETTI的型号多点,HY最大180A ETTI最大是200A的高压版,我没记错了话

网友:
不好细说。

网友:
不敢明说。

网友:
不说的好。

网友:
好的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就是要这3个牌子作比较哦!在说别的好牌子是有,但是一般国内不太好买到吧!

网友:
3个牌子的电调都是国内的顶级电调(其实天蝎星也很好的),各有各的特点,单看外形,结构就已经很不同了,ETTI,腾翔都是偏向于竞赛用途,外形修长扁平,适合用在船舱狭窄的竞赛船型如MONO,ECO,而好盈就方方块块不好放,好盈是明显适合一些船体比较大点的如CAT,大点的O艇,内部就比较复杂了,我不是内行就不说了,设置方面腾翔和好盈都是配有设置卡的,比较方便,但好盈的设置卡需要另外购,使用方面腾翔有时候需要进行油门确认,ETTI和好盈就自动确认油门,关于输出功率方面,其实大家都相差无几,对多极电机的支持,实践证明3个牌子都不错~~~

以上是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B:
其實電機極數多少不需要電調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電機極數多少不需要電調支持

都能转起来,但转起来之后,差别还是挺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