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a250 安装完毕还剩两个橡胶垫圈不知安在哪里,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11-02):
权重380克,不知能飞多久

网友:
不知道就装脚架上,你也不上个图看看,谁知道是什么胶圈

网友:
反正我的一直在用,只要有零件。你说的是哪个橡胶圈?横轴上的?

网友:
横轴上的橡胶圈就装在T头上;

脚架上的橡胶圈就装在脚架上。

网友:
可能是装在头罩上的吧?

楼主:
横轴原装好了,头罩也需橡胶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横轴原装好了,头罩也需橡胶垫吗?

网友:
好像用到胶圈的地方也就只有横轴、头罩和脚架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横轴原装好了,头罩也需橡胶垫吗?

那看来就是头罩上的胶圈了!!

网友:
没个照片,没办法仔细分析

网友:
不会是横轴里那两个吧```````

网友A:
我装好了就是拼命的抖尾。。。调了一周才发现尾桨不平衡 错误的以为该机尾波箱设计不好,差点换掉上了YT原厂的!

网友:
不清不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装好了就是拼命的抖尾。。。调了一周才发现尾桨不平衡 错误的以为该机尾波箱设计不好,差点换掉上了YT原厂的!

把我吓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