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管口上一环一环的到刺应该怎么称呼?

楼主(2010-11-02):
如题想知道关口上的那种防止胶管倒退的结构应该叫什么?好像听说叫鼠尾?有没有标准的叫法?我想上网上查查怎么加工就是不知道叫什么?问了好几搞着方面的都叫不上来
还有这种结构能不能直接在管子口上加工不让管子转动(管子已经被弯成弯),只是刀具转动?

网友A:
凸点?螺纹?

楼主:
   靠,这回呵呵~有没有严肃一点的啊?

网友B:
林大夫的回答很有创意。

网友C:
哈哈。我们这有叫它"啦啦坷儿"的。可以叫它止退环或是止退槽。

楼主:
能说说怎么加工么?管不能转动

网友D:
软管接头或者皮管接头

网友E:
止退槽:loveliness:

网友F:
看样子要自己动手做了,我有一套50年前美国进口的刮修汽车曲轴的专用工具,样子有点像管子割刀,不过是将园刀换成刮刀片,刮刀片一套有宽窄长短十几只,边转边进刀,刮园为止.你可将平刀片换成斜刀片,受力一头垫上一段管子边转边进刀即可,以上供你参考

网友G:
卖水暖配件的管它叫宝塔楞

网友H:
宝塔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