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GPS

楼主(2010-11-02):
想买个GPS 测速   希望大家给个意见那个品牌的经济好用  另外测船速手机带GPS 功能的行不行 行的话有哪些品牌可试

网友A:
一般都是用高明101系列的GPS,用手机什么的,速度慢信号不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用高明101系列的GPS,用手机什么的,速度慢信号不太稳

网友:
最好有航迹和速度曲线记录,否则得到的最高速容易被指为无效数字......

网友B:
用韩国的那个控就能实时看到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韩国的那个控就能实时看到速度

德國控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德國控也有...

去官方網站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