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机??这个套装好吗??

楼主(2010-11-02):
KDS450C带平衡仪套机RTF版本配件:
高强度铝制零件
玻纤侧板
KDS-
7通道2.4GHz 遥控器
KDS K-8x 8通道接收机
KDS 防漂移平衡仪
KDS 9g 舵机*3 (总四个舵机,其中三个模拟舵机,一个数码舵机N590为尾舵机)

尾舵机升级为:N590数码舵机
主桨升级为:碳纤桨
高效率外转子无刷马达 KV: 3500

KDS 40安无刷电调
高性能电池
请各位高手给个建议,是这样买来新手练习好吗,还是一步到位,买个好的控再买设备自己装呢?正准备入手了,真有点乱啦!!!

网友:
有条件,一步到位,最少也要上飞越的,控是一定好点的,

楼主:
KDS唔好吗,香港的喔!

网友:
这配置 还配碳纤桨 真是无语。。
9G舵机固定翼还好 直机就免了吧
有米还是上YT空机 自己配电子设备吧身边无老手 建议买YT套装

纯新手先潜水看论坛帖子一月,再决定。我建议先收个二手遥控练模拟器吧
耐得住寂寞再下手买飞机
不然买来一大堆发现不适合自己 再出会亏很多钱

网友:
买个好又便宜的控,如JR DX7,这样以后飞其他飞机也够了。控这方面别省,否则以后投入更多

网友:
我身边没有老手,米也不多。真惨!

网友:
YT太贵了,飞越的东西也可以啊,电子部件选一些大家常用的,多潜水就好了,千万别着急,你这套机器不太好

网友:
选机

BEAM-E4韩国机怎么样呀
这个机很不错吧!

楼主:
甘飞越的450 SPORT好吗
电机:浩马特 Hobbymate HB2835-H 无刷马达
调速器:HOBBYWING(好盈)Pentium(飞腾)-40A无刷电调
斜盘舵机:银燕EMAX8克ES08A高精密舵机 S-ES08A
尾舵机:银燕EMAX ES08MD 金属数码舵机
陀螺仪:浩马特 Hobbymate PL760陀螺仪
电池:Maxforce 11.1V 2200 20C 锂电
遥控器:华科尔 2801PRO控 8通道2.4G

请高手给点指引一下新手....

楼主:
点解无人说说,帮帮新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解无人说说,帮帮新手呀
我觉得入门的配置
飞越空机+MD933金属齿斜盘舵机(预算够 上65MG)+GP750+DS520锁尾(GY401+9257也不错)+好赢40A电调+450M电机
控买DX6I 论坛有详细设置教程
经济性我觉得最佳了
当然米够 可以再升级下控

网友:
直接亚拓的套装就OK了,控配根据经济实力配好点,飞越的配到后面投入不比亚拓便宜多少,飞机质量就不是一个等级的了,差太多了.到最后发觉还是原厂亚拓的套装省钱

楼主:
但我还是新手一个,还未到那种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还是新手一个,还未到那种水平!

新手才要,用设备的精密来弥补技术的缺 陷。
试问机机左右老是乱晃,老手还可以靠技术来飞,你新手怎么稳得下来?

网友:
航模这东西就不是省钱的,想省钱不玩是最好的!

网友:
论精读 KDS的比飞越的好多了,不过不建议买这个~

网友:
没老鸟陪着,强烈建议yt吧 修一个周再飞5分钟惨炸,怕耐不住寂寞。。。

楼主:
甘各们位高手们,小的先入个JR 7  的时候要带舵机还是不带的好

网友:
我从来就不相信香港人生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