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到飞翻滚 YT OS91 爆缸 首次上演熄火降落

楼主(2010-11-02):
昨天 X90  主副油针 各1.5圈   定速 1950 转   30%油     联系到飞翻滚动作   之前没有飞过  连磨合 烧了2桶油  昨天小飞3D  温柔的3D中  倒飞过曾中 空中熄火   第一次表演了熄火降落  在15层楼高的地方 随直下降  下面是沙滩  在这之前没练习过熄火降落   在离地3米高的时候  推油门 结果只扫了一个尾齿轮  其它毫发没损   很满意了  真正入模 2个多月了 从两月前的悬停 到现在 倒飞翻滚   体会很多   发动机还需多加研究    传说中的爆缸 被我如上了    才烧了2桶油的OS 91  唉

缸套 不知道能不能用了? 有少少的划痕

缸套 不知道能不能用了?  有少少的划痕

网友A:
你烧什么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烧什么油?

cp 30%

网友:
明显过热导致的

冬天了尽量付油一些

网友:
YT发动机什么时候换轴承了

网友:
完蛋了,换活塞,活塞环,缸套

网友B:
OS的质量是每矿愈下了.

楼主:
请教一下 大家飞3D 的油针都是开几圈的啊? 定速多少转? 我用CP30% 的油  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
我 定速1850转

网友C:
贫油+超转

如果是亚拓700的话,齿比是8.25,最高转速1860是合适的。

油针中高速2圈够了,最低1.75吧。

以上是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贫油+超转

如果是亚拓700的话,齿比是8.25,最高转速1860是合适的。

油针中高速2圈够了,最低1.75吧。

以上是个人意见。

2圈?
我的1.8圈磨合,都已经非常非常富油了,富到降落都要非常小心。

网友:
还是电的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贫油+超转

如果是亚拓700的话,齿比是8.25,最高转速1860是合适的。

油针中高速2圈够了,最低1.75吧。

以上是个人意见。

更正   700的  齿轮比 是 1:8.27    91发动机 极限转速时16000rpm   也就是主桨1940转左右
楼主1.5圈 显然是相对比较贫油了   很少有人1.5圈的    我是1.7圈 因为油比较差 所以稍微富油    可以说楼主你把发动机推到极限了   这样爆缸正常

楼主:
原来如此 我还以为OS91的 可以去到2300转呢   原来1940已经是上限了   怪不得当我从1700打到1950的时候 声音和转速那么疯狂

网友(2010-12-18):
学习了,准备入油的,但不会调

网友:
91转速才可以不到2000吗?哦,学习了

网友:
1850 就挺暴力了 没用过2000 也有可能我的定速不准

网友:
转速高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OS的质量是每矿愈下了.

调整问题,不要怪器材!

网友D(2012-01-14):
700的齿比,到底是多少?看上面都是老模友了.正在学习油机中,翻出来这一贴,让我疑惑更多了。。。
第一,700N的齿比到底是多少?看铁汉的701设置视频,说的是8。20。。。
第二,91的最大桨转速是1950?前段时间,还有老手教我设到1960。。。。
第三,91不带泵的,我现在高,中油针设1。5圈,都感觉富油。缸底40来度。其它调试贴中,也有提到可以设到1。25左右。楼上有说不能低于1.5。。
请高人解惑~~~先谢了。

网友E:
cp30% 1750转。 主副油针各1又3/4圈

网友F:
老贴了 学费贴 心酸啊

网友G:
1900多转,中速1.35 ,高速1.55圈,ALIGN的加速!分计700MM桨!螺距正负12多一 点!感觉拖不住了~~~需要扭力~~~要 降低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