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hljshljh 的副厂大齿和主轴

楼主(2010-11-02):
 呵呵,其实上个月就收到hljshljh 送的副厂大齿和主轴,既然人家说是送测,好歹要说些试用感受吧,哈哈,免得白吃人家的午餐 。但......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发生了,收到副厂件的当天晚上我就把副厂件全换上去,同时加装了一个XXD的UBEC(当时已经把电调的电源线挑出来,不接到接收那里)。第二天准备测试的时候,先接上UBEC后,再打电调的通电开关。杯具发生了,当时只见到一缕黄烟冒出,UBEC的底线彻底烧坏。然后一检查。我靠,4个舵机全烧毁 。3个ES539烧了我倒不觉得怎样。重点是把9257也烧了,还好陀螺仪和接收幸免遇难。TNND熊,我发誓以后都不卖XXD的任何电子配件了。没法,只能将舵机送修了。送修好了之后又遇到我女儿出生,忙到今天才有空测试一下。总体来讲真的很感谢hljshljh ,有他的副厂件我们就可以放心的玩425了。什么都不说了,上图。

主轴、横轴和大齿盘。由于原厂横轴很紧,所以不测试了,省得麻烦啊。

主轴、横轴和大齿盘。由于原厂横轴很紧,所以不测试了,省得麻烦啊。

尼龙加工的,不像原厂那种注塑的,光洁度肯定有差,但是,我们为啥要买副厂的配件啊,便宜啊!!便宜是硬道 ...

尼龙加工的,不像原厂那种注塑的,光洁度肯定有差,但是,我们为啥要买副厂的配件啊,便宜啊!!便宜是硬道 ...

楼主:
晕死,服了论坛的设定了,只能传2张图。

接下来是主轴,副厂的主轴做得相当好,光洁度够,可以轻松套进主轴轴承和十字盘而且不觉得有很大的虚位。重量嘛,副厂的就比原厂的重个20多克,500的飞机重那20克不成问题,而且我现在也是用3000Mah的电池再飞,所以没啥问题,唯一担心的就是副厂是实心的,原厂是空心的,就怕在炸鸡的时候,副厂不如原厂那样很好的吸收冲击的力量,通过损坏主轴来保护其他配件。这里我就没有做炸鸡试验(也不想炸鸡,哈哈)。所以这个没法测试。

副厂的重量

副厂的重量

原厂的重量

原厂的重量

楼主:
接下来就是大齿盘。

大齿盘按hljshljh 说的,有一点点毛坯,其实不用怕,用裁纸刀稍微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但目前大齿盘有两个小问题,希望hljshljh  能改进一下。

1.按hljshljh 说,大齿盘因为加工的问题,做得比原厂厚了一点,其实这边没啥问题,但在紧固大齿盘的时候,会遇到如果是使用套筒来固定自锁螺母,然后再上固定螺丝的话,因为受到加厚的影响,套筒无法让螺母很好的与螺丝接触。具体我也不会说了,上过就知道。

2. 大齿盘用来上金属固定座的3个螺丝孔位有点点工差,3颗螺丝上去之后是斜着的。虽然不是啥大问题,不过希望hljshljh  能改进一下吧。
其他没啥别的。

今天飞过一下,爽啊,基本上和原厂那样。没啥问题。就看hljshljh 的尾管套件啥时候出价格。我看那个尾管套件,貌似只有一头和一尾有垫圈吧,那中间那个尾撑支架有垫圈吗?还有那个尾舵的拉杆限位套,也有垫圈吗??

网友:
其实正厂也有实心的

其实正厂也有实心的

网友:
沒錯
正廠也有實心的
EP550原配是實心的
EP425原配是空心的
我正想把EP550的換成空心的

网友:
我也用着,和原厂的没啥分别~~要感谢hljshljh

网友:
EP425原厂过来也是实心的主轴,空心的贵

网友:
我也测了主轴和大齿盘,都不错!很好!

感觉大齿应该比原厂的更耐用些!!

横轴确实很难拆卸,等有机会换的时候再测。

而从做工来看,副厂的横轴一点都不差。

网友:
测试过了副厂的主轴,大齿等,很好用的。无不良反应,感觉跟原厂的没区别。现在机机上能用副厂的都用上了,省了不少钱。

网友:
那么多模友测试了,hljshljh应该很满意了。我就不赶热闹去测试了,已经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店主的支持了!

网友:
期待多出点副厂件~~~~~~~~

网友A:
多出副厂精品,放心部件。。。真不知道要跨TS的横轴好还是不好,反正我一人之力还没搞定他

网友:
楼主说的实在错误,空心主轴不管什么情况下,都比实心结实,有2个面在承受力量的,不是设计为了撞击不损坏别的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出副厂精品,放心部件。。。真不知道要跨TS的横轴好还是不好,反正我一人之力还没搞定他

拆横轴可是个体力活!谁拆谁知道!!我早就说过啦~~~~

网友:
还没拆过不知道~~~~~~~~

网友:
我也没拆过~~最好一直不用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