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谁会修充电器电源吗?

楼主(2010-11-03):
我的MAXPRO电源12V 10A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在开始充电时突然坏了。。坏时有“啪”的声音,然后无电压输出了。。请问可能是哪里坏了?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端都没电压了。。从外面往里看也没啥明显烧焦的地方

网友A:
先看保险

网友B:
自己会修还差不多,如果找人修不如重新买啊,现在12v10a的开关电源也才几十块呢,邮费都要这么多了
如果是单端反激的检查开关管,取样电阻,启动电阻,保险管这几样

网友C:
如果从外往里看焦了的话那就是真的外焦里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