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飞1.4的小赛,电机老不听话

楼主(2010-11-03):
月初飞几次还好好的, 昨天不知怎么的,上天转几圈后电动机一下就停了,只能靠滑翔降落!拿起来再试又能转了!
换个
电池
也一样,飞四趟出现三次这种情况 ,还好这飞机耐摔。真晕。。。。

网友A:
现在1.4的都成小赛了

网友B:
飞的飞一下停了,然后油门收到最小在推油门又好了,对吧?我也是,AX电滑,是不是电机过热保护了?或者电调过热保护了?

网友B:
我是AX原厂马达和桨,XXD30A,3S 2200mah 20C

网友A:
如果是XXD的电调那就正常了

网友C:
电调改一下进角设置试试看。

网友D:
会不会是电调保护了,桨可能不太合适吧

网友E:
我买了云浮商家的50安电调,看不见散热片的那种,通电一分钟就重启,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最后放弃使用,65元的东西,寄来寄去,运费都不止了。

网友F:
长知识了。

网友G:
一般电调设置高进角都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会耗电一些

网友H:
电子东西还是用好点的

网友:
想来电调过热的可能性大点! 什么狗屁40A电调,看样式比fsd30A大小差不多
看来以后都得风小时才能耍
这JJ还是蛮不错的,随便谁都很容易上手,来段视频
http://www.tudou.com/v/zrIEDCx4mAM==.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