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凤凰模拟器和G5哪个更接近与真实飞行感觉

楼主(2010-11-03):
请问各位大侠:凤凰
模拟器
和G5哪个更接近与真实飞行感觉

网友A:
G3.5最接近真实,其他软件都“美化了”,操纵很容易,但不真实。

楼主:
就是感觉不对劲,飞完凤凰时直升机悬停没问题,但飞G5根本不行晃得厉害,是遥控器或软件调节的问题吗?

网友B:
如果一定要说的话,Gx飞起来就像没调好的机,凤凰飞起来就像高手调过的机

网友C:
千红说的不错,就是这感觉,但都跟真机的手感不一样的,手感不一样,不要紧的。
关键是技术学习是不会变的,所以我选凤凰,好飞,好理解手法,剩下的就是去体验真机的
手感

网友D:
要傻瓜就用凤凰,但凤凰模拟出来的效果有点真过头,真机是达不到这样理想化的效果的,不过飞起来爽
要尽量逼真就用G5.5,自己稍微编辑调整下,飞机接近真实飞行
不过模拟器和真是环境还是有区别,模拟器练习主要是对舵面的条件反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答疑,飞了几天凤凰,还以为自己可以飞真机了,看来还要练苦啊,心里没底看着真机不敢飞啊,紧张紧张!!!

网友E:
个人感觉G4比凤凰接近真实

网友B:
原帖由
evian2008
于 2010-11-6 14:46 发表
个人感觉G4比凤凰接近真实
难怪你飞那么久都不进步,原来飞机被你调的很烂

网友F:
 G3.5最接近真实,其他软件都“美化了”,操纵很容易,但不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