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拉缸、穿缸(统计)

楼主(2010-11-03):
本来想发个投票帖,但是这里好像没权限可发,只好用访问各位的形态来进行看看。
最近常听到OS55HZ拉缸、穿缸,这些情况都只有调整不当才容易发生。

我想请各位帮忙回答一下,有过拉缸、穿缸经验的,请在此分享你的情况,看看能不能帮忙找出一些调整引擎的误区与端倪。

哪个发动机

用什么燃料?

什么火头?

油针设定?

你所在的地区?

什么情况之下导致你一直不断的收针?

排烟情况如何?

故障之前有没有听到声音怪怪?

补充
请各位贴图上来,发生这么重大的故障相信大夥都会拍照留念。
没完过的,欢迎在此发表慰问,但请不要捏造故事,让本帖可以有一个正确公正的参考价值。

楼主:
我自己先发一篇抛砖引玉

哪个发动机?
OS 91HZ、HZ-PS2、HZ-R、55HZ

用什么燃料?
Rapcion(威康)30H(30%直升机用)

什么火头?
OS8、OS7(冬天)

油针设定?
这些发动机的油针都差不多
主针约1.3~1.5圈
中针约1~1.5圈
主针与中针的油路相通,所以调整主针会影响中针,互相搭配的情况之下,我曾经调整出主针1.3圈、中针0.5圈,但是这必须要很仔细观察发动机情况,贸然调整确实会造成故障。

你所在的地区?
深圳、香港、台湾,多属潮湿气候

什么情况之下导致你一直不断的收针?
没力时会试著收收看,收针后至少要飞10~15秒才会渐渐感到差异,动力的提升不会明显,调的是动力的持续性,然后观察声音、排烟,如果排烟下降,扭力无法持续,表示容易过热,这时候会退中针,再看情况退主针、收中针等搭配,直到扭力可以持续。
富油、贫油都会感觉扭力不持久,关键在声音与排烟,只有找到那个最适合的点才是正确的,这需要经验。

补充,不要拿大电直的动力来比,电动直升机的动力比发动机大,且动力的输出线性不不同,想要调整的一样是有难度的。

排烟情况如何?
蓝天白云、背景有树、山、屋子等背景比较容易观察。
平常那种白白的天,很不容易观察排烟,如果你要调整引擎,找有背景的地方或者角度来观察吧。

故障之前有没有听到声音怪怪?
我曾经拉缸过一次,那是从台湾第一次转到深圳这边飞,气候不同让发动机的反应有点怪怪的,由于是第一次转换环境差异这么大的场地,发动机没调整就上场表演(2008深圳飞行赛)。
我有听到声音怪,将落后稍微退一些针,继续表演,隔几天要到台湾比赛拆直升机时,才发现我的发动机拉缸。那次是91HZ。研判是用的燃料有问题(当时测试某品牌测试油,现在已经改良,没问题了)

以上经验

网友:
富油的话,声音浑厚,做动作会反应缓慢,排烟不断,很浓。贫油的话,声音极尖,干涩,有撕心裂肺的感觉,做动作刚开始反应很快,但是一上负载动力瞬间变小(没有扭力),排烟量也瞬间变稀。

网友:
顶起来  虽然我没有拉缸过~  顶一下铁汉

楼主:
沒拉過缸的也留個言吧!

老看到穿缸拉缸文,太吓人了!

网友:
我刚刚如上了 前天爆的缸  亚托的OS 91hp 蓝头     连磨合烧了2桶CP30% 油   主副油各1.5圈  701定速1950转   在练习很温柔的倒飞翻滚过程中 熄火   15层楼高的地方 上演了熄火降落    本人在清远北江河上空飞 下面是沙滩  再远少少就是河面了  约3级风  气候有点干爽  有阳光

网友A:
烟雾正常 和航线的烟雾差不多   声音没爆之前 也正常 没有异常  声音好像是突然间没有的  倒飞前 小飞了下航线 1700转  切换到3D后 定速也打到了1950转  飞了一圈高速航线  跟着就 向右倒飞滚过去 再滚回来 再倒过去  就熄火了 在倒过去的中间熄火 声音突然间没有的  可能我离得远  目测80米 左右    在这之前 烧了3箱油  高速航线等 都是这个设置 1.5 圈油针 就是定速是1700转   3D 我才开1950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烟雾正常 和航线的烟雾差不多   声音没爆之前 也正常 没有异常  声音好像是突然间没有的  倒飞前 小飞了下航线 1700转  切换到3D后 定速也打到了1950转  飞了一圈高速航线  跟着就 向右倒飞滚过去 再滚回来 再倒过去 ...

才开。。。。1950。我练习的转速是1850,3D,油针是中速1.6,高速1.7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开。。。。1950。我练习的转速是1850,3D,油针是中速1.6,高速1.7多。

我测GY701,转速到2000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GY701,转速到2000转~

上次日本人跟我说,用到2200,我吓一跳

网友:
请问铁汉

我的50发动机洗了一次,为什么主油针开到1.5圈也稍微有点富油呢?

网友:
补充一下

刚开始是2圈 化油器喷油 现在1.5圈,不喷油了。没洗之前2圈喷烟的样子和现在1.5圈基本一样。为什么??

网友:
我的OS50为什么油针只可以开0,5圈。飞的有一百多趟,开1.5圈跟本飞不了。在东莞

网友:
哪个发动机?
55HZ

用什么燃料?
COOLPOWER(当时用的)

什么火头?
OS7(初春)

油针设定?

主针1.5圈
中针1.5圈

你所在的地区?
武汉

什么情况之下导致你一直不断的收针?
当时是新入600完全不懂设置,别人带着飞的;到底是什么缘故拉的缸目前都说不清楚,油针设置跟动作都很初级,传说是RP问题引起的

排烟情况如何?
排烟起飞的时候也还是很正常的,事后有朋友说看我飞的时候没见什么烟(雷)

故障之前有没有听到声音怪怪?
新飞机新发动机,磨车的时候还是很正常的;五到六个起落的时候开始翻,动作都不大,出现过两次死火现象,油针设置正确温度略高(可能是油路问题);最后一次是测试COOLPOWER时候活塞爆了,反正这个发动机从开始到死掉都没正常过,也怪自己没经验吧;补充说明下,爆缸后活塞群部活塞环缸套都完好,活塞顶部没高温圾碳痕迹,主观判断 活塞质量不合格

网友:
OS55HZ
正常模式
无征兆熄火

网友:
"补充说明下,爆缸后活塞群部活塞环缸套都完好,活塞顶部没高温圾碳痕迹,主观判断 活塞质量不合格"

朋友你比我幸运  我前天爆缸的OS91  活塞  缸套  环 都 报废了 修下来要1K   我干脆不修了  买新的

网友C:
我OS55HZ 之前用 燃油Rapcion    威康  30%
现在发动机换了活塞环  打算用COOLPOWER 30%
OS8号火头

请问COOLPOWER 30%  燃油最近爱拉缸?  是不是燃油问题?

还有冬天用OS7号火头。还是OS8号热火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OS55HZ 之前用 燃油Rapcion    威康  30%
现在发动机换了活塞环  打算用COOLPOWER 30%
OS8号火头

请问COOLPOWER 30%  燃油最近爱拉缸?  是不是燃油问题?

还有冬天用OS7号火头。还是OS8号热火头?

7號溫度稍高。冬天用7號

我到香港後就沒用過CoolPower了,比台灣貴多了,就不想買了....一直用Rapicon到現在

网友:
我这买不到Rapicon

网友:
回复 楼主:

8号火头冬天用起不合适吗?

还有 我每次洗过发动机都要调试一次。  我都是中 高都是1.5开始收   主每4格收1格副,
请教:铁汉老师。是怎么收才能达到发动机最好效果而且不平油?

网友:
支持一下

os 91h 发动机 三桶油 TOP30%  中速高速1.7  普通模式  江西的夏天

网友D:
活塞穿透时缸套不一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活塞穿透时缸套不一坏!!!

我觉得一定会坏吧。
反正我的坏了,活塞穿透后,会产生很多的金属屑。

网友:
大家看看,抛开90级的不说(小弟没那么多钱去烧),就说说50级的,为什么都是55HZ爆,而50SX则没有呢?

首先,55HZ比50SX大的那0.05立方英寸,完全是通过增大缸径实现的,其中原因,这里就不说了。

而同样的活塞壁厚度,加大了缸径那么活塞顶部强度自然就下降了,但是OS还丧心病狂地大幅增大55HZ的填充量,这样,活塞的负荷又增加了,损坏当然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增大发动机功率的同时,无论是厂商还是模友,都要反思一下,自己到底是需要什么,不要盲目。

下面是我在RC Mania发表的一篇关于OS55HZ的帖子,有心人可以去看看。
http://www.rcmania.hk/forum/viewthread.php?tid=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