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锁尾问题

楼主(2010-11-03):
我的450pro在锁尾模式下很稳…可非锁尾下怎么调都会机尾向右飘…陀螺仪是401。10c遥控器…请教高手如何调整啊

网友:
中立点不够中立  搜索中立点的帖子 lz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网友A:
在非锁尾模式下,也不太可能调得一点都不飘,只要飘的不太快就行了。

网友:
震动  和尾推不顺 也会导致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非锁尾模式下,也不太可能调得一点都不飘,只要飘的不太快就行了。

 正确,尾舵机向前调一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