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88HB 锁尾舵机 高性能空心杯电机的更换过程

楼主(2010-11-03):
   今天开机上网查到快递正在派送中,心情那个激动呀!三天没有飞行了,手痒。正准备做饭去,这时门铃响了,一想,肯定是快递来了。哈哈,我的3688HB的替换的高性能空心杯电机来了。拿到快递迅速开苞,拿旧的电机和新电机对比了下尺寸。大小一样,开始安装。请看下图:

收到邮件

收到邮件

拆包

拆包

对比电机大小

对比电机大小

对比电机大小换个角度

对比电机大小换个角度

舵机拆开准备上电机

舵机拆开准备上电机

先把齿都拿下来顺便检查

先把齿都拿下来顺便检查

准备安装

准备安装

安装时注意电机接线柱要放正

安装时注意电机接线柱要放正

看下电机和驱动齿轮位置正好

看下电机和驱动齿轮位置正好

齿轮安装顺序1

齿轮安装顺序1

齿轮安装顺序2

齿轮安装顺序2

齿轮安装顺序3

齿轮安装顺序3

齿轮安装顺序4

齿轮安装顺序4

再来个安装好齿轮的图

再来个安装好齿轮的图

电机放置我是随意放置,将舵机输出轴任意调整至一个方向,不要在零位

电机放置我是随意放置,将舵机输出轴任意调整至一个方向,不要在零位

临时找个软线将驱动板和电机焊好连接,通电试下电机的方向是否正确

临时找个软线将驱动板和电机焊好连接,通电试下电机的方向是否正确

电机线极性如果连接正确舵机应能马上回中,这时拨动遥控的方向,看舵机是否工作正常。

电机线极性如果连接正确舵机应能马上回中,这时拨动遥控的方向,看舵机是否工作正常。

确定正确后将驱动板和电机焊好即可

确定正确后将驱动板和电机焊好即可

准备上舵机盖子,最后来一张

准备上舵机盖子,最后来一张

3688HB坏掉的电机转子

3688HB坏掉的电机转子

再来个全图

再来个全图

凯旋高性能空心杯电机图片

凯旋高性能空心杯电机图片

网友:
沙发,我的N590已是电机坏了,PS一下国产的电机

网友:
LZ强大啊,学习
我也用相同的舵机,希望别坏,呵呵

楼主:
只要使用过程中不要让舵机受到

过大的反扭力一般是不坏的。

网友:
尾舵机电机的线圈这样的绕法,是不是可以增大扭力?

网友:
学习一下舵机的拆解,顶。

网友:
电路板好眼熟,是不是仿的锦泰9257的啊

网友(2011-08-16):
很好。。

很好。。

网友:
希望LZ出来说一下换电机后的结果,本地有一个换过电机,最后没飞几次,又烧掉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