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变频器还有价值吗,请高手给点意见

楼主(2010-11-03):
我不懂变频器,不敢自己修理,请高手帮帮忙看看我这个东西还有价值吗

楼主:
最后一块底板拆不开,不知道怎么修理,
这样的变频器我还有一个,问题也差不多

楼主:
下面是下 载地址
http://www.gkpjw.com/content-12.html

网友:
这个不能乱修的  容易出事故

网友:
没啥价值了 估计

楼主:
那看来要论斤卖了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电容器的电解液漏了造成的腐蚀。

楼主:
我本来想两个变频器凑成一个的,但水平不够,不敢动手呀

楼主:
自己顶,不要沉下去了

网友:
应该是雷击过的,要有经验才修得好,

网友A:
不如出给有能力人,已免资源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出给有能力人,已免资源浪费。

这个还能值多少钱呀

网友B:
这个是三菱轻便型变频器 D740 0.75kw的。你这个电容顶了,估计是工作环境输入电压过高。电容坏了还有可能是模块也导致坏了的。模块坏掉基本就是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三菱轻便型变频器 D740 0.75kw的。你这个电容顶了,估计是工作环境输入电压过高。电容坏了还有可能是模块也导致坏了的。模块坏掉基本就是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

那怎样才能判断模块的好坏呢,模块好像比较难拆

楼主:
没有人帮忙,看来只有自己动手了

楼主:
再顶,请教高手变频器的模块好坏是怎么检测的

网友:
别折腾了,好的才200多,没有经验,小心触电了造成危险

网友:
修吧.可以看到的坏的都换掉,然后找无件互换.反正有两个就当练练手

楼主:
上面两个观点我也在纠结,我还是偏向于楼上说的

网友B:
这个模块卸掉焊接的就可以看到是否模块坏了,比较直观的

网友C:
这个比较难拆,我空一点的时候就动手

网友D:
朋友 刚看到你的留言 有1个多月没来论坛了
三菱的变频器 算是可以的变频器
看图片 是 电压过高 或 模块过流 造成的
这变频器 模块 坏了 维修换新模块就没啥意思了
模块的测量方法 和整理桥 一样
Uvw 三个输出 与 变频器 电容两端 的正反 阻值
其实就是简单的测量一下 并在6个功率管子上的续流二极管
的好坏 要是模块坏了 驱动管子肯定也挂了 换模块 就费劲了
俺也是去年才 学习修这玩意的 只知道点皮毛
有什么事 加我 旺旺 慢慢聊吧

网友E:
顶楼上的热心!

网友F(2011-05-19):
别折腾了,好的才200多
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