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图,看懂接收机控制舵机的原理

楼主(2010-11-03):
不多说,直接看图。

网友:
你那个ABC图应该是有个GIF图片,能动的吧?

网友A:
舵机信号不是按占空比算的, 是按照正频宽来搞的......
例如Futaba PCM1024 的周期是14ms, 舵机中立点正频宽仍是1.5ms

网友:
舵机它不管  周期 只算正脉冲,我量过好多接收机的输出频率,并不是20HZ,我见过57HZ的,40HZ的接收机

网友:
我用周期5ms的脉冲驱动过普通舵机,相当于200Hz,没有任何问题,理论上可以增加舵机的驱动能力!如果配合SPI/UART/IIC接口的2.4G模块,完全可以做到到舵机最大反应时间在5ms以内

网友:
没懂,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信号不是按占空比算的, 是按照正频宽来搞的......
例如Futaba PCM1024 的周期是14ms, 舵机中立点正频宽仍是1.5ms

网友:
舵机的速度是死的,反映快慢也要看机械能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