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窍门!

楼主(2010-11-03):
450的脚架铝管很容易弯曲变形,我把折断的旧尾撑炭杆加点胶塞进去,强度大大提高,再也没有烦恼。大家不妨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次全油门炸机撞水泥地,尾撑杆硬是没有断 看来没多余的东西实践下了

网友:
不一定。要试试才知道

碳纤加胶硬化后没了弹性强度就不一定高了

网友:
好办法!

不过就是美观上有点小问题。

楼主:
回楼上,塞在里面,外面看不出来。

网友A:
这点钱都省是错误的,变形才能吸收动能。。。脚撑不坏,侧板坏。自己掂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点钱都省是错误的,变形才能吸收动能。。。脚撑不坏,侧板坏。自己掂量吧。

对 ,脚架才几个钱?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点钱都省是错误的,变形才能吸收动能。。。脚撑不坏,侧板坏。自己掂量吧。

同意,有些地方软一点好

网友:
我的弯曲了都有是扳直了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