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给尾巴配重的好方法么?

楼主(2010-11-03):
450不管怎样调电池位置,头重尾巴总是轻,不得已只得在尾巴上配置,不过实在不知道把用什么样的配重比较合适,而且怎样弄才能牢牢结合在尾管上,有人有好方法么?

网友A:
换个超大号的尾舵机。或者桨尾推拉杆剪短,将尾舵机后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超大号的尾舵机。或者桨尾推拉杆剪短,将尾舵机后移

好方法可以试试 都不要花钱的。

网友:
直接换重量轻一点的电池。

一般容量小一点的电池分量更轻。

网友:
一般都是尾巴重头轻吧,你那情况可能有点问题~~~

网友:
  为什么我的尾巴很重呢,之前都还好啦,现在还是一样的2200,20c电池,还在两侧夹了玻纤板,放置炸鸡危险!电池还要一直往前移!不知道怎么搞的,难道电池老化了重量会下降

网友B:
等你炸鸡了 再安装过就好了 不信楼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你炸鸡了 再安装过就好了 不信楼主试试
刚炸机修好,不带头罩刚好,带了就脑袋重了....

网友:
重个头罩的重量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炸机修好,不带头罩刚好,带了就脑袋重了....

呵呵其实不是头罩的重量。是主桨的气流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