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电机?是从天翔直升机拆下来的,想改固定翼

楼主(2010-11-03):
我有一部天线9009电直,最近想把飞机上的设备改成固定翼飞机,不过我不知道直升机的
电机
是否能用在固定翼上,因为不清楚电机的参数,所以请教下大家!
这个是锂
电池
3.7V的
天翔9009,不带
陀螺仪
的。。。。
电路
电机,不知道具体参数....
想知道这个电机的参数。。。能都用来改固定翼,如果可以,有没有图纸啊?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我也有一部也想废物利用一下 不过我的已经炸鸡 电机电路都是好的 不过遥控器都摔坏了

楼主:
知道电机的参数吗?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B:
180电机,用减速组能得到300克拉力。说实话改装意义不大,淘汰的东西,电刷也差不多了

网友C:
这个应该是130,180会比较长一点,两个一起加减速组升力在200G左右,不知道用2s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