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HL的潘兴土地转向问题 希望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2010-11-03):
在网上花480元买的HL的潘兴 配1700毫安
电池
冲满电 第一次跑到家门口土地上打算爽两把 但是转向的时候 那叫一个纠结啊。马达的扭力显然很让人蛋疼 请问HL的波箱都是这个德行吗?要想让它在土地上转向灵活 该怎么改 我新手 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我的M26跑得也是很糟糕,只能在水泥地上玩,我唯一跑到好的就是只有3号坦克没有改装,从来没有掉个履带。

楼主:
m26转向真的那么糟糕?
我的m26 也是不久前买的 在水泥地玩的也很带劲 今天刚上土地 就让我大跌眼镜 我晕。。 求解决方法

网友B:
回复 楼主:
m26要改的地方很多,驱动轮加轴承,悬架和底盘的连接点用轴承连接 加固,弹簧改软,把履带加紧,炮管加长,最好要钢波。有的你改,我改了这么多,,终于仅仅是跑草地不掉履带了 恒龙啊恒龙,不是不想支持国货。所以想攒钱买田宫M26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480元的?应该是金属波箱的,那波箱不行

楼主:
回LS的高手
其他的我不奢求什么~ 我只是个新手 我只想在土地上玩一玩而已~ 就帮我把扭力改大一点就OK拉~!!

网友A:
150元钱去换个钢齿波箱就可以啦。

楼主:
回复楼上
真的假的啊? 刚波齿轮和我这金属齿轮有什么不同吗 貌似马达也是一样的转速把

网友C:
其实草地更痛苦,看淘宝上有那种大扭力的铜波箱。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继续回LS
我问了很多人 相当一部分建议我换铜波箱 我也看了铜波箱的构造 觉得 对于新手 还是不错的方法吧 谢了!

网友D:
锌合金波箱的齿轮咬合没有钢齿的紧,所以损失了很多力

网友E:
改用高齿比的齿轮箱,速度慢了一点,扭力会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指的是铜波箱吗?

网友F:
换电机都不行的话,要不是电调,要不就是波箱问题

网友G:
换电池
换上4600MAH,25C的锂电,嘿嘿,起步猛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