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磨损不可忽视

楼主(2010-11-03):
有时候长期不炸机,飞了很久,主轴会被斜盘球眼磨出凹凸不平的痕迹.
这时候飞机螺距反应会很迟钝,前天我差点因为这个原因炸机了

这个是上次炸机后换下来的主轴,还没飞几次可以明显看出和球眼接触部分明显的磨损

其实这是一根亚托主轴

在这种角度情况下,如果主轴磨损了斜盘舵机是很难推动螺距的
大家可以把连杆卸掉用手在极限角度上下推螺距检查看看?

\

升降和副翼一起时候更姚明了

碰到这种严重磨损的情况怎么办?换一根当然是最快办法

如果想要节约,可以削一根6B铅笔涂抹在轴的表面,这样用几十个起落没问题

顺便说主轴相位器尾轴铜滑套和尾轴的接触地方我也是用6B的.

网友:
好硬的球眼

网友:
 感谢lz分享经验

网友:
估计你连十字盘也要一起换了

网友:
好经验这也从侧面反映 舵机力量要够狠才好 万一不够 彻底瞬间卡死就炸鸡了

网友:
还没有看到到磨损程度就换了新的

网友A:
我现在很难有主轴活过20起落的。帅呆好技术,都不炸机了。帮顶。

网友B:
帅呆该换的不是主轴,是飞机。换大点的吧。。

网友C:
这个当然不可避免的

飞多了精度一定能够会越来越差的
所以提早更换主轴是不是也可以降低鱼眼的磨损呢

楼主:
嘿嘿,向你学习。后天深圳3DX赛围观小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多了精度一定能够会越来越差的
所以提早更换主轴是不是也可以降低鱼眼的磨损呢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帅呆该换的不是主轴,是飞机。换大点的吧。。

对了!

网友:
尝过大机甜头的都叫你上大机呢
技术想快,还真得上大机,再差也搞个500耍,练技术有帮助的

网友:
经常炸机才是硬道理。。。

网友:
可否在主軸加潤滑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很难有主轴活过20起落的。帅呆好技术,都不炸机了。帮顶。

我的主轴一般难过10个起落

网友:
主轴在高速转动,应该不会卡的!

楼主:
实际上会卡,
没发现主轴问题之前有几次3D动作拍到正螺距时候机意外身下坠数米跌落不止,打舵无效.实际上斜盘螺距是卡住了.
我换了电机电条还是一样症状,
改善主轴磨损情况再试飞一切正常.

网友:
这么多年的老手了,帅呆还是那么痴情450

网友D:
主轴都用到生锈够强

网友E:
帅呆出点视频啊,我一直都跟随你的脚步在练3D

网友F:
老同志灰小鸡

网友G:
SPORT的鱼眼轴承是比较紧
刚买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了,解决办法很简单,烧开水会吧,水开后把十字盘鱼眼部分对着水蒸气熏一下,再用主轴穿上用力活动几下就OK。不要熏外面的十字盘轴承哦。

网友H(2020-09-02):
虽然真么多年了,还是想回复一下,用6B铅笔刷主轴和尾轴有可能有问题,据说石墨微粒是方的,所以看似润滑但可能导致磨损加剧,所以目前主轴和尾轴我只定期加少量的润滑油。

网友I:
我的主轴前两天检查出和鱼眼生锈了!卡涩的不得了!以至于飞一块电池下来舵机都发热,螺距控制不好,仔细检查了一下是鱼眼卡涩差一点就快卡死了!于是wd40伺候流出许多铁锈水。所以这部分还是要保养检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