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星JXD990 怎么样?

楼主(2010-11-03):
金星JXD990 做地面录制效果怎么样,有人用过吗?

网友A:
只要还有其他选择就别买金星。或许有点偏激了,我买了990,用了也就2,3天,后来出差,放抽屉里了,结果出差回来开不了机了。联系卖家,客服,刷固件刷了无数遍还是不行。后来麻烦维修点,说是屏幕坏了,你说这质量。

网友B:
以前还行,现在换了IC,拿来录像效果差的很

楼主:
幸亏没先下手,多谢各位了

网友C:
我用的是911,效果一般,要拍好的还是载机上录制

网友D:
我用的318 反正都只能录720#576的 而且感觉帧数不够!

网友E:
我也有 现在就看电影了

网友F:
我想问下各位,990的回传声音不实时输出吗?只能回放的时候才有声音

网友G:
好像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