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船来了。

楼主(2010-11-03):
前后犹豫了好一阵子。
终于下决心在贾老师的船屋,买了mini eco玩玩。

呵呵,等船来了。

楼主:
因为是新手,请贾老师做了防水。
贾老师动作很快,今天发了顺丰快递,免了快递费,呵呵。

楼主:
感谢在选船过程中,给过指点的模友,谢谢!

网友:
别看船小,调好的话慢慢来吧

网友:
慢慢调吧!

网友A:
呵呵!折腾是乐趣之一! 不过说实话新手从ECO入手起点偏高!当然如果是替您调好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楼主:
该信息由物流公司提供,如有疑问请咨询顺丰速运官网

2010-11-04 12:37:58 已取件
2010-11-04 12:40:28 快件到达云南集散点
2010-11-04 12:40:28 快件到达云南集散点
2010-11-04 13:05:44 快件离开云南集散点
2010-11-04 14:01:23 快件到达云南集散中心
2010-11-04 15:53:15 快件离开云南集散中心
2010-11-05 01:15:17 快件到达上海集散中心
2010-11-05 03:47:24 快件到达上海集散中心
2010-11-05 04:38:08 快件离开上海集散中心
2010-11-05 06:41:32 快件到达上海集散点
2010-11-05 08:18:20 正在派件

速度很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折腾是乐趣之一! 不过说实话新手从ECO入手起点偏高!当然如果是替您调好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呵呵,好不容易做了个艰难的决定,还起点高了。
准备过段时间买个速度不快,水花大的船玩玩。

网友B:
楼上的。买MONO吧。。。水花大。速度快慢你自己控制。。。。

网友A:
等LZ下过水后就明白我所说的起点高在哪里咯!不过无论怎么样记得先做好防沉!最近上海风大钻下去不上来就郁闷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LZ下过水后就明白我所说的起点高在哪里咯!不过无论怎么样记得先做好防沉!最近上海风大钻下去不上来就郁闷咯!

看过几个这种船的视频,好像是很灵活,难控制,有一个还上蹿下跳的。
30哥,怎么做防沉呢,塞泡沫塑料?
舱口封胶用什么?一般的封箱带能行吗?
要不我现在一个废弃的泳池里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买MONO吧。。。水花大。速度快慢你自己控制。。。。

mono本来想买的。问了没现货。

网友:
这个船是以2S锂电为标准设计的。一般用2S锂电跑的话设定好船的舵角就可以了,舵角的大小是这样确定的:以转向时一个满舵为标准,船刚好转300°。舵角设定好了2S锂电是不会钻水的。
用3S锂电船速会比较快,船也需要做相应的调整。

楼主:
呵呵,那就先2s玩玩。

楼主:
船来了,上图

外包装很牢固。

外包装很牢固。

包装内部

包装内部

小艇

小艇

打开舱盖

打开舱盖

内部1

内部1

内部2

内部2

内部3

内部3

楼主:
贾老师事先做了防水,加工了插头,改进了进水。

晚上,通过旺旺指点了如何接油门方向线,如何设置枪控。
结果发现设置后,枪控扣扳机没有反应,方向倒是可以用,试着把扳机往前推,电机有动作了。
以为是线插反了,老师说是控的设置问题,估计一时半会儿搞不好,没好意思继续问下去,已经过了零点。呵呵。

网友C:
T插没有绝缘套啊......

楼主:
今天一早问了枪控卖家,果然这控默认是反的,在他指点下,改了设置,搞定了。

船内部比较局促,天线弄出来比较麻烦,手不太好处理。
最后想了一办法,先把细线穿进去,然后系在天线顶部的软套上,手指夹着天线,终于拉出来了。
呵呵。

弄天线

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T插没有绝缘套啊......

绝缘套怎么弄?
现在怎么弄,抹点硅胶?

网友:
买一把止血钳吧,很有用的 大药店或者卖医疗器械的地方就有卖  30块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绝缘套怎么弄?
现在怎么弄,抹点硅胶?

只能拆了,套上绝缘套再焊,然后收紧绝缘套。
T插是经常动的部分。不要用硅胶,容易掉,而且不美观

楼主:
装了块2s的电池,贴上胶带。
在浴缸里放满水,把船翻过去,能顺利翻身。

试试能不能翻身

试试能不能翻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拆了,套上绝缘套再焊,然后收紧绝缘套。
T插是经常动的部分。不要用硅胶,容易掉,而且不美观

是吧,可能连夜做的,忘记了吧。

网友:
這船很容易控,新手不成問題。

网友:
舵角一定要小一点
容易插水

楼主:
昨天去跑了处女航.
怕水域大,船跑远了,回不来. ,找了个河道试试.大概有50多米宽.带了根10多米的尼龙绳,一瓶饮料,万一不行,把饮料喝了,绳子绑着半瓶水,抛到河里,把船拉回来.

河面有点风,速度快了,船一跳一跳的.
急转弯时,钻了两次水.
总感觉船对控的反应有点滞,油门不连贯.
遥控的距离好像只有30,40米左右.
船跑到3/4河面时,控对船不起作用了.
还好俺处于下风头,耐心等船漂回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去跑了处女航.
怕水域大,船跑远了,回不来. ,找了个河道试试.大概有50多米宽.带了根10多米的尼龙绳,一瓶饮料,万一不行,把饮料喝了,绳子绑着半瓶水,抛到河里,把船拉回来.

河面有点风,速度快了,船 ...

你这个接收机好像只有一根天线。
我一直不建议枪控用在船上,因为我们这有4PK失控的先例。以前老的进口枪控还比较好点。

网友A:
关键是2.4G的技术啦!如果选用多点跳频技术的控,200米没有问题,俺们这里大把的人玩300以内的2.4G国产控,快慢的船上都试过,很OK哦!: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接收机好像只有一根天线。
我一直不建议枪控用在船上,因为我们这有4PK失控的先例。以前老的进口枪控还比较好点。

是只有一根天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2.4G的技术啦!如果选用多点跳频技术的控,200米没有问题,俺们这里大把的人玩300以内的2.4G国产控,快慢的船上都试过,很OK哦!:loveliness:

大把的人用的是什么控?是富斯的2.4G么?

楼主:
问了控的卖家,说30,40米应该不至于,小于80米可以退货.是不是天线头没有露出来.

现在是用小艇自带的天线管(长度比较长)将天线套住了,回去换上遥控带的天线管(长度短),将金属丝露出来,再试试看.

楼主:
另外,貌似有点漏水,不像是开舱盖,撕胶带,从上部漏下去的.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滲进去的.

网友A:
从轴系里漏进去的,要加合成润滑脂在轴套管内,最好在船体出轴这里加一段王管套头,这样就不会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轴系里漏进去的,要加合成润滑脂在轴套管内,最好在船体出轴这里加一段王管套头,这样就不会漏了!

应该不是轴里,轴里面贾老师处理过了.
好像是船尾的底边那条线,再观察观察.

网友:
一般情况下船壳合模处不会有问题的,这点大可放心,这条船的漏水情况曾经困惑了我很久,不信您试试啦!

网友:
还在玩MINI ECO,世锦赛都快要取消了,赶快换eco-exp 或者mono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轴里,轴里面贾老师处理过了.
好像是船尾的底边那条线,再观察观察.

进水多吗,如果船是跑起来一跳一跳的是很容易进水的,另外你可以在浴缸里做静态试漏,如果没问题再检查吓水冷系统,就是用手堵住出水孔,用嘴往进水管吹气,看看有漏气的地方,有可能是电机水冷套的胶圈没安装好。。。

网友F:
漏點水是正常的...沒漏水反而阻力大跑不快.....

网友:
三十真是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漏點水是正常的...沒漏水反而阻力大跑不快.....

请问是轴系的阻力大么?手上只能找到黄油  感觉上了黄油后轴系转动阻力明显加大。所以现在不用!但是每次跑下来大概都有一勺水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要用白色的润滑油,蓝色罐装的。船进水总不是件好事。

网友:
在哪里可以买到或给个关键字

网友:
北京路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水多吗,如果船是跑起来一跳一跳的是很容易进水的,另外你可以在浴缸里做静态试漏,如果没问题再检查吓水冷系统,就是用手堵住出水孔,用嘴往进水管吹气,看看有漏气的地方,有可能是电机水冷套的胶圈没安装好。 ...

谢谢.
进水不多.晚上在浴缸里试试看.

楼主:
7.4v 2600mah 25c
11.1v 2200mah 25c
两种电池,全油门分别能玩几分钟?
结束时,电压多少比较合适?
谢谢。

网友A:
我只能回答您一般跑完6分钟的比赛的话电池单片电压在3.5-3.6V左右,指ECO-EXP和MONO1,MINI-ECO真不太知道比赛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回答您一般跑完6分钟的比赛的话电池单片电压在3.5-3.6V左右,指ECO-EXP和MONO1,MINI-ECO真不太知道比赛规则。

呵呵,还没上升到比赛的高度。
只是自己玩玩,不是为了不要让电池大肚子。

网友:
怕大肚子只要电调设下低电压保护就OK咯!这样到了单片电芯3.5V的时候,电调就会帮你做软保护降低功率输出或直接切断动力输出就不怕啦!

楼主:
是么。还能这样。谢谢。
不知道贾老师有没有事先做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么。还能这样。谢谢。
不知道贾老师有没有事先做过。

这个设定我没动过。你可以设定成到达你指定的保护电压后降低输出,这样看到船的速度有降低后就收低油门慢慢开回来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设定我没动过。你可以设定成到达你指定的保护电压后降低输出,这样看到船的速度有降低后就收低油门慢慢开回来换电池。

咋设?麻烦么?

楼主:
中午抽空去试了一下船。
用2s 7.4v 2600mah 25c的电池,遥控还是不正常,又是会停滞,稍等几秒又恢复正常。即时船距离身边很近,也有这种情况。
换了3s 11.1v 2200mah 25c的电池,竟然没有这个情况,油门没有停滞现象,遥控的距离试了一下,100多米也没有问题。
稍后换了另外一块3s的电池,也没有油门停滞问题。

难道是那块2s电池的问题么?

网友:
应该是电压的问题喽!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中午抽空去试了一下船。
用2s 7.4v 2600mah 25c的电池,遥控还是不正常,又是会停滞,稍等几秒又恢复正常。即时船距离身边很近,也有这种情况。
换了3s 11.1v 2200mah 25c的电池,竟然没有这个情况,油门没有停滞现 ...

是电压保护问题,电调有自带的说明书和设置卡,很简单的,不难,自己看看吧,就是把保护电压那个项目的电压改成7.2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电压保护问题,电调有自带的说明书和设置卡,很简单的,不难,自己看看吧,就是把保护电压那个项目的电压改成7.2V~~~

就是说这块2s的电池本身没有问题。只是电压问题,造成电调保护了,是吧。
我看说明书的低电压保护;1,2,3,4都是“on”状态,对应的是“自动”,7.2v是1-on,2-on,3-off,4-off。只要这样连线到设定卡上,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吧。

楼主:
电调设置里面有"2 lipo"和“7.2v”,选哪个呢?

如果这个设好了,以后3s电,怎么办,重新设么,还是它也会自动到7.2v保护,把3s的电池放电到2.4*3=7.2,成为大肚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设置里面有"2 lipo"和“7.2v”,选哪个呢?

如果这个设好了,以后3s电,怎么办,重新设么,还是它也会自动到7.2v保护,把3s的电池放电到2.4*3=7.2,成为大肚子。

呵呵,它是不会自动设置的,你用3S的话要么就再设置过一次(几秒钟的事),要么就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3S的电压到了需要停工的时候了,当然新手就需要摸索了,玩船的乐趣不单止在于操控的时候,还在于掌握它的性能,了解它的脾气,相信人没错,但最重要还是要自己探索后懂得一些操作要领,这不是更有成就感吗,更有乐趣吗~~~

网友G:
是不是有一个专门的东西设置电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有一个专门的东西设置电调呢?

不是!

楼主:
有一个专门的东西设电调的。

电调电压设置是自动状态,难道“自动”需要的电压大于8.0,7.8?
电池从船上拿下来过两次,用“电显”测了一下,电压是8.0,后一次是7.8。
两次跑船的时候,都出现控的反应不连贯的问题。

是电调的问题,还是这电池放电的问题呢?

回头我拍张这名牌电池的照片,是从一家淘宝商城大店买的。
再分别拍段用这这块2s和3s电池跑船的录像。

楼主:
呵呵,说一下自己怎么开始喜欢海模的。
10月的时候,是小侄子的生日,盘算着给他买什么礼物。
遥控的车,坦克玩具都买了。小区里有片人工湖,想想买个玩具船挺好。

在一家淘宝玩具店买了一双马7000玩具船给他,卖家还热心介绍,如果玩的尽兴,再来块电池吧,镍铬1800ma,50元。就另配了一块
小侄子喜欢的不得了,生日当天就想跑船,可是那段时间上海的天气不太好,有次周六,周日连下两场雨。
结果等到下一个双休日,小区人工湖的水位还挺高,非常适合跑船。
周六跑船时,围了许多小朋友,很是拉风,小侄子很是高兴。
周日时,发现这双马闹脾气了。无论开关与否,一插电,马达就开始转,不受控制。
没法玩了,小侄子的情绪大受影响。
联系卖家,卖家说你的开关和遥控的接收器坏了。开关你找维修师傅看看,接收器你再买一个吧。好像30多。
看着双马的船壳太薄了。想想还是算了。

楼主:
说说这两块电池吧
玩的时候,发现两块电池一块玩的时间长,一块短,突突两下就没了。本来以为充电时间太短,想做个记号,回头冲的时候留意一下。
结果这船次日就正寝了。
正好小区里有个朋友是玩直 升 机的,给儿子也买了玩具船,是环奇948那种,于是就把两块电池送给他了。
他有个B6充电器(51mx潜水后才知道的),说是有块电池充电时,显示“连接错误”,怀疑电池有问题了。(用随船的简易充,无法发现)
和卖家联系后,卖家说或发出去时都试过了,电池没有问题,都能用,一定是你电池进水短路了,或者是你过充了。
呵呵,真的是难以解释了。不过交流还算愉快
后来卖家说,退换是肯定不可能的。你可以拆开看看,大概是连线的地方断了,找人焊上还能用。

楼主:
听人劝,吃饱饭。
俺试着把包皮撕了,后盖拔了,发现里面竟然是这样的。

楼主:
于是再和卖家联系。
说可能是电池漏液造成的。
卖家说电池漏液是你开船时进水造成的。
再说电池漏液,电池就不能用了,为什么我们出货时,试船还能用。
于是把照片传个他,说这种状态下,插在船上还能突突两下。
和他说看这样的锈迹,不像是,我这边漏液造成的吧,一个月不会变成这样吧。

卖家说,我们老板不在,要不你明天再联系吧。
第二天再联系,他一直是“离开”状态,即使留言,也是说老板还不在。

楼主:
在淘宝买了不少东西,差不多这次开始玩海模,又买了一些小东西,已经变成两钻了。
所有购物经历中,有些东西虽然和广告不太符合,试图联系卖家退换,还是第一次。

当然和这卖家沟通中,大家都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毕竟只有50元,没必要搞到面红耳赤的。

无聊的时候,发现这卖家的双马7000竟然当地时间内买了40多条。
在别人的评论中,竟然有如下差评。

船身有两条明显的划痕,我要求卖家退货退款,但卖家不肯承担运费,而且还说这些刮痕不是质量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不是质量问题是什么?好,不退就算了,你不得差评还可以拿个好评吗?卖家不但嚣张地说得差评没什么大不了了,还威胁我如果我给了差评就给我进行报复,还在旺旺上骂了我很久,还说我老女人等等。难道你家的人没到30就死光光了吗?

网友:
做工非常粗糙,两个电机的转速不一样,一个快一个慢,船总原地打转,开不了直线。联系卖家后,坚决不退换,还说换电机自己修修凑活玩,请问这个新电机是和原来慢的转速一样还是和快的转速一样还是第三种转速?还是想当成陀螺玩?只好给平生第一个差评了。

楼主:
而且这两个人想必是接受了他的建议,各配了1块50元的镍铬电池。
一下子就是四个差评。

没想到这卖家还这么嚣张的,辱骂,威胁都用了。
俺侥幸没有领教,实在是老板青眼有加了。可能老板看俺态度比较好。哈哈。

楼主:
如果大家想见识一下差评,可以移步掏包网,“奇X玩具澄海店”。

楼主:
好了,说完这个电池的事。
小侄子不依不饶,一定要玩船,于是给他买了条环奇948的船,这船比双马的强多了,船体强度比双马的牢固,密封性也比较好。电机什么都一样。还象征性有个舵,调整船能直线行驶,双马就靠两个发电机,哪个发电机稍微偷一下懒,应该就开始转圈了。

和小侄子一起玩的同时,勾起俺对海模的兴趣,想弥补一下童年的缺憾。

楼主:
开始百度,寻找航模论坛,寻找关于船 模的帖子,在淘宝搜索“艇”的链接。

找到论坛后,开始潜水,看些关于船,控,电池的帖子。
但有的时候碰到具体问题,还是迷迷糊糊,这大概是菜鸟的通病,还是需要老手指点的。

最早看中的是虾哥的玩具改装船。玩具船能玩到极致,真是好手艺。但是总觉得有点那什么的。呵呵,虾哥莫怪,虾哥好像也开始装好壳子的船了。

后来想选择防翻o艇,和mono。好像问过30哥还是哪位,说是没货了。
后来有模友说mini eco也是个选择。

网友E:
哎~~~每一个玩船的人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努力吧,同志,船还没跑爽~~

楼主:
选好mini eco,在贾老师还是上海的一个卖家,也是个头疼的问题。
那两天一边采购控,和电池,充电器,一边做痛苦的抉择。一个是可以有咨询建议,但要一点动手能力,一个是可能全部包办了。

等控到手了,有点急不可耐,两家都在线,想着谁有现货,就动手买了吧。
实际上还是倾向上海的卖家,拿着控,可以直接过去,省事了。呵呵。
谁知上海的卖家,在旺旺上问过去没反应了。俺以为他觉得只问不买,懒得理我了。
于是在贾老师小店拍了小船。
晚上付款,登录旺旺,收到上海卖家的回复,说是下午有事离开了,可以带着控来,一起能调试好。
只能如实相告,已经在别处下单了。
卖家说没关系,即使不买,大家都是模友,有事可以打电话联系,给了电话,又介绍参加模友老鼠会。
弄的俺真是不好意思,内疚了好一阵子。
上海卖家的名字是“双X模型”,不是老板,是个伙计,人不错。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哎~~~每一个玩船的人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努力吧,同志,船还没跑爽~~

呵呵,是啊,这船眼看就能跑爽了。
这块电池又让俺头疼了。是电调的问题,还是这电池放电的问题呢?

楼主:
昨天下午和2s电池的卖家联系,把情况和他说了一下,能不能换个3s的电池。
他说你的电池,过放了吧,过充了吧。
俺以人格担保没有过放,过充。

此前,拿到船时,看到电调是40A,曾经和他联系过一次,因为看到一个公式,电池容量×C数=电流。2600ma*25=65A。
想想65A大于40A,会不会烧了电调。
贾老师不在线,于是和电池卖家联系,如果电流太大,能不能换C数小的电池。
卖家有点不置可否,反正原则是不退的。然俺问了船家再说。
后来问了贾老师,原来是负载不超过40A,电调没事。
于是,俺屁颠屁颠和电池卖家说,电池能用,不用换了。
没想到又有这个幺蛾子出来,竟然控老是没反应。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昨天下午和2s电池的卖家联系,把情况和他说了一下,能不能换个3s的电池。
他说你的电池,过放了吧,过充了吧。
俺以人格担保没有过放,过充。

此前,拿到船时,看到电调是40A,曾经和他联系过一次,因为看到一个 ...

呵呵,没办法,你的起点较高,报的是“短期速成班”,所有问题都让你一次过碰上了。。。。。。没关系,问题会解决的,到那时候你就会阔然开朗,突然间发现自己已经成为———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没办法,你的起点较高,报的是“短期速成班”,所有问题都让你一次过碰上了。。。。。。没关系,问题会解决的,到那时候你就会阔然开朗,突然间发现自己已经成为———高手了~~~

呵呵,酸甜苦辣,准备入模的可以参考一下。
俺不会走你们高手的技术流,懒省事,玩玩而已。
不过这mini eco真的难操纵,以后还会买条水花大的船玩玩。

网友:
慢慢来!不急的!凡事肯定有个过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酸甜苦辣,准备入模的可以参考一下。
俺不会走你们高手的技术流,懒省事,玩玩而已。
不过这mini eco真的难操纵,以后还会买条水花大的船玩玩。

舵角大小的设定很关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操控习惯。你可以设定不同百分比的舵角,看看哪个百分比自己操着最顺手就设定在哪个百分比。一开始可以以10%为单位来调整,找到大概顺手的位置后再细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