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 如何選配尾舵機? DS8910..?

楼主(2010-11-03):
我想入手8910用于450,我的陀螺是401,请问是否不能用啊?谢谢

8910 是不行的, 但是你可以選用 DS9660 /ds9670 ,它是給gy401 系列鎖尾也可以500型直昇機 ccpm 兩用途....

DS9660/ A+  鎖尾不差 , CCPM 夠力 , F3C /F3D 均可 :loveliness:
DS9670/ A+  鎖尾 讚 , CCPM 如猛獸, 相當快...高手級別選用

网友:
自问自答?

401不能用窄频舵机,换掉吧

楼主:
這是回 一位模友的信....
順便做個客服..

网友:
嗯, 楼主好像是MKS的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loveliness:   下班後只是單純模友,,

有時上來5IMX 做客服 及 吸收新資訊

网友:
8910A+出个塑料齿版本吧,金属的真不爽。。。

网友:
听说可以直接代换9257的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loveliness:   下班後只是單純模友,,

有時上來5IMX 做客服 及 吸收新資訊

您好, 我有个用了段时间的8910拆开看里面的润滑脂都黑色的, 想清洗一下重上润滑脂, 请问用什么样的润滑脂合适呢? 我怕一般的润滑脂会不会腐蚀塑料, 是不是需要硅基润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