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飞宇FY-21AP和老鹰树OSD的使用心得

楼主(2010-11-03):
今天把我的1680机舱线束整理了一下,顺便把一代功放的信号线装上,并安装了一个切换开关,
有感于我使用的老鹰树OSD和飞宇的FY-21AP,谈谈我个人的感受:
            老鹰树OSD优点:1,国外老品牌,性能稳定口碑好
                          2,软件在线升级
                          3,功能强大
                          4,外围可添加各种传感器
                          5,视频叠加信息可以在电脑上自己设置
                          6,可记录飞行数据,可在谷歌上查看飞行线路
                          7,配合老鹰眼可实现云台自动跟踪
                     缺点:
                          1,包装差,包装上的印刷更差,就像山寨货
                          2,性价比低
                          3,调试繁琐,一般玩家很难搞懂
                          4,很多功能需要在视频叠加上调用,不很方便,一旦视频信号差,根本不好调用OSD菜单
                          5,外形不便于机舱整理和布线
                          6,软件常常升级,但是没看到有啥变化
          飞宇FY-21AP优点:
                          1,国货,售后方便及时
                          2,遥控器上两个三档开关通道分别控制:自动返航,定高飞行,平衡仪开启,定高盘旋。方便快捷
                          3,包装比比起老鹰树好得多
                          4,外形方便机舱安装和线速的整理
                          5,接驳方便,
                          6,性价比高,内置惯性平衡仪,世界领先不受天气影响
                          7,气压定高,误差减小
                          8,视频叠加有机舱内部温度显示
                          9,视频叠加地平线方便查看飞机姿态
                          10,电子档中文说明详细易懂
                    缺点:
                          1,视频叠加显示对一般人略显繁琐
                    总结到此,楼下继续总结

楼主:
老鹰树叠加界面和飞宇叠加界面比较

老鹰树OSD

老鹰树OSD

飞宇21AP

飞宇21AP

网友:
沙发!我最近也搞了一套FY21AP-2(地面站版)的,正在测试中,个人觉得挺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我的1680机舱线束整理了一下,顺便把一代功放的信号线装上,并安装了一个切换开关,
有感于我使用的老鹰树OSD和飞宇的FY-21AP,谈谈我个人的感受:
            老鹰树OSD优点:1,国外老品牌,性能稳定口碑 ...

看樣子帶魚是想比較一下老鹰树OSD和飞宇FY-21AP麻.
比較的時候是否老鹰树OSD的缺点飞宇FY-21AP都避免了?
或者否飞宇FY-21AP的缺点老鹰树OSD都避免了?  否則你所謂的缺點和優點又是如何得出?

老鹰树OSD:  2,性价比低, 6,软件常常升级,但是没看到有啥变化
飞宇FY-21AP:性价比高 FY 軟件能否升級? 帶魚說漏了,  關於性價比高低我不作評價,因為二者功能不一樣,價格也不一樣!
可惜的是FY 的不夠重視云台跟蹤,我想還是有一部份模友比較重視這個的.
真沒想到老鹰树OSD比起飞宇FY-21AP有這麼多缺點,相信你講的這些很難服眾丫  ..

楼主:
回楼上,老鹰树的价格是1700对吧,飞宇是2300对吧,老鹰树没有惯性平衡仪,就这个平衡仪单买要800多,你说性价比高不???我个人感觉就老鹰树的功能飞宇都有,飞宇有的老鹰树却没有,老鹰树的叠加可以自己设置飞宇没有,这是飞宇的一个缺点,关于跟踪云台的问题,其实老鹰树就是在叠加回传上带有方位数据,我问过飞宇厂家客服,这个不是技术问题,但是飞宇的功能开启简单,根本不用调试,一般玩家可以在1小时内安装完,请问老鹰树能在1小时内调试完成吗?我老鹰树和老鹰眼都差不多一年搞懂,有感我不是职业玩家,所以我觉得飞宇的更能节省我们的业余时间,使我们的业余时间更多的飞行而不是折腾设备,飞宇我使用不久,所以缺点除了叠加数据繁琐其他还没有发现,所以需要用过飞宇的朋友多多总结,帮助厂家更好的给我们做出好的设备。。。。。
  关于外包装的事。我当时买到老鹰树的时候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这点很多模友给我电话请教调试的问题都提到过),印刷模糊,包装对不起1980的价格(我当时买的价格),不过在使用中没有发现质量问题,

网友:
"回楼上,老鹰树的价格是1700对吧,飞宇是2300对吧,老鹰树没有惯性平衡仪,就这个平衡仪单买要800多,你说性价比高不???我个人感觉就老鹰树的功能飞宇都有,飞宇有的老鹰树却没有,老鹰树的叠加可以自己设置飞宇没有,这是飞宇的一个缺点,关于跟踪云台的问题,其实老鹰树就是在叠加回传上带有方位数据,我问过飞宇厂家客服,这个不是技术问题,但是飞宇的功能开启简单,根本不用调试,一般玩家可以在1小时内安装完,请问老鹰树能在1小时内调试完成吗?我老鹰树和老鹰眼都差不多一年搞懂,有感我不是职业玩家,所以我觉得飞宇的更能节省我们的业余时间,使我们的业余时间更多的飞行而不是折腾设备,飞宇我使用不久,所以缺点除了叠加数据繁琐其他还没有发现,所以需要用过飞宇的朋友多多总结,帮助厂家更好的给我们做出好的设备。。。。。
  关于外包装的事。我当时买到老鹰树的时候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这点很多模友给我电话请教调试的问题都提到过),印刷模糊,包装对不起1980的价格(我当时买的价格),不过在使用中没有发现质量问题"

编辑一下:
       看LZ的回复我笑而不语, 讓眾人去評論吧!
LZ 说的平衡仪应该是FY的吧,看来只要FY平衡仪的价格保持在600以上LZ就认为FY的OSD性价比高了

网友:
飞宇的我没用过,只说说对老鹰树的感受和希望吧。首先就是调试繁琐,像自动返航的PID参数调整;老鹰树能够检测几个主要操作通道的操作量,如果能够加入一个自动记录计算的功能,开启这个功能后把飞机飞出去然后手动进行180度调头,还有从不同高度往设定的返航高度爬升或下降。老鹰树就自动把操作过程记录下来然后自己计算相应的PID参数。
然后是跟踪天线,最好地面站能加入一个电子指南针。每次把东西架起来,就能自动找到正北方向;我们使用的时候就只要第一次输入我们的舵机能转多少度就OK了。

网友:
回 "失业中":
          听说 FD OSD 克服了你提到的问题.
          但可惜论坛里很少有模友提及..

网友A:
FD OSD 古老的OSD, 我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FD OSD 古老的OSD, 我有

如下: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95038
上次在你店里没看到嘛.请问多少M?

网友:
fd那个我知道,地面站不错,就是天上的部分觉得差了点才选了老鹰树,而没买它。

网友:
飞宇的osd使用的一段时间了,确实是相当的短平快呀,上手相当easy,适合推广。就是以后量上来价格能低个30%-50%,就无敌了!

网友:
我也是感觉老鹰树的屏显布置看着舒服,天线跟踪功能不错,飞宇的调试方便和惯导是一其卖点,不过目前两样东西都没买,先弄个EASY OSD和FY-20A来先飞着,等老鹰树具备了飞宇的优点或飞宇改进了屏显设置和加入了天线跟踪再二选一吧!

网友A:
FD OSD也就是 果子牌OSD,相当早的一款OSD, 我穿云就是用它, 它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工作的。 它机载部分非常小,通过音频通道把GPS数据传回地面,通过地面盒子叠加。 可以保存GPS信号的音频数据 。 因此功能很多。可以回放,可以自定义叠加界面 等等。  还带自动跟踪天线。 效果很好。
最近也在加入平衡仪自动返航功能。 只是国内没有公开销售过。玩家很小

楼主:
这贴上的老鹰树的视频叠加就是我自己精简的,舒服吧,简洁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FD OSD也就是 果子牌OSD,相当早的一款OSD, 我穿云就是用它, 它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工作的。 它机载部分非常小,通过音频通道把GPS数据传回地面,通过地面盒子叠加。 可以保存GPS信号的音频数据 。 因此功能很多。可 ...

看来是宣传做得不够

网友:
热带鱼,我们这里用的是FY-21加433的数传电台,我们在切换到平衡仪辅助飞行模式下的时候会出现打舵延迟的现象,刚开始飞的时候很不适应,不知道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没有。

楼主:
回楼上,估计是你的舵量调的太小了,导致反应迟钝,你在试试,我没有这样的感觉,也许是每个人感觉不同吧,我返航很快就转过来了,平衡和定高都是这样,你多试试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