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怎么处置性能下降的旧电池的?

楼主(2010-11-03):
第一批450的锂电到现在也有一年了, 除了两块25C的, 其余20C的性能都所下降, 尤其最近练习暴力动作如短距离快速彩虹, 快速侧摆等, 感觉尤其明显, 不像以前只会航线时没多大区别, 很是不爽!
现在打算进一批40C新
电池
来爽, 但旧电池怎么办呢? 用还是能用的, 温柔3D也没问题, 废了可惜, 而且好像也不能随便扔垃圾站. 不知道大家旧电池都是怎么处理的? 请教了! 谢谢!

网友A:
捐出来给我们新人学悬停和航线,再下去就做接收机

网友B:
楼上的正解。。。

网友C:
捐给我吧!

网友D:
换40C电池不换大电调及大功率马达,效能发挥不出来,40C就浪费了。用40A电调30C的效能都发挥不完。25C足也。

网友E:
恩~~ 送给其它模友确实是善事

网友F:
性能下降送给初练习的模友吧!造福一下大家!

网友:
短距离彩虹那就是钟摆了

网友G: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
买一个高电压的电调,把旧电池穿起来用,这样又暴力又不要求好电池,如3S串成
6S

网友H:
同意楼上的方法

网友C:
太重啦,LS

网友I:
一般大家的做法就是很便宜处理了,(刚玩悬停和一般航线的买来用比较合适, 便宜,同样的钱可以多买几节,炸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J:
貌似没有一个最终解决方案````

网友K:
捐了吧,我先排个队要

网友L:
可以改用到简单的电器上接着用

网友M:
送给我拿去玩固定翼

网友N:
貌似没太环保的

网友O:
用途很多呢。只是不能暴力3D了而已

网友P:
自己做东西的时候作为电源很不错。

网友Q:
拿来做控电,或者是拿来跑船,跑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