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的问题

楼主(2010-11-03):
怎样在电机不停转的情况下快速切换不同直径的钻头,需要钻大小不同的孔
直径是5mm,8mm,10mm,15mm就这四种。
怎样设计一个装置把四种钻头都安装上,使用时在电机不停转的情况下可以快速的自动切换。

网友:
试验做个像显微镜更换镜头的装置??

网友:
自动刀架!!

网友:
工件转  钻头静止就可以

网友:
快换夹头

网友:
多轴机床

网友:
给个链接,不算广告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43922219
我也有这种需求,所以在淘宝找到这个,征宙的东东。
不过没用过,不清楚到底好不好。
我想多种不同直径的钻头,长度也会不一样,如果要精确定位,怕是不好办。
比如要钻两级台阶,换了头后,如何定位?主轴升降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仅有一套定位装置,
如何满足三个刀位呢?

网友:
多阶钻是比较简单的,适合薄板打孔

文件名: 09040119389929e812abacaada[1].jpg
描述: 09040119389929e812abacaada[1].jpg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075733f8-e818-11df-b470-0015c55db73d/
预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