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GP780搞到崩溃

楼主(2010-11-03):
弄到锁尾模式尾舵机就向一边走到头 打舵可以修正回来 阁几秒又是一样走到头 换了N个尾舵机都是一样效果 非锁尾模式尾舵机只会停留在中立点 如果不打摇杆的话 无论怎样动飞机 尾舵机都不会动一点 已经是遇到第2个这样的780了

网友:
山寨舵镙就如此

网友:
试试纲蹦。。。

楼主:
不是钢蹦的事 飞机静止不动 非锁尾模式 尾舵机就死在中立点 用手转动飞机依然死在那

网友:
可能是控的问题,控里面的尾舵机微调要为零才行,不然就把780重新设定一下,或把控初始化一下

网友:
780~看到都一哆嗦。。。

楼主:
调过401 800 750 520 611唯独这个780把我搞迷糊了 绝对跟控和尾舵机没关系 就是陀螺本身问题 已经坚定完毕是坏的 亚拓的垃圾玩意

网友:
 拆开GP780看下是否里面有大螺母

网友:
除了3G外, GP780算是YT 的顶级驼骡了吧.
从450到700,套装上都是这个.
性能和质量应该不会差到哪去吧.
我只有450SPORT, 暂时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800就蛮好的

网友A:
楼主 可能不太会调 780 750 ...
这情况很常见..
普通的中立点飘移了而已...
稍稍前后移动下 尾舵机的位置就成..
向前卡死 尾舵机就前移..
向后卡死 就后移..
或者 重新设定行程..
都能解决..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可能不太会调 780 750 ...
这情况很常见..
普通的中立点飘移了而已...
稍稍前后移动下 尾舵机的位置就成..
向前卡死 尾舵机就前移..
向后卡死 就后移..
或者 重新设定行程..
都能解决..

这玩笑可别乱开 我丢不起那人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钢蹦的事 飞机静止不动 非锁尾模式 尾舵机就死在中立点 用手转动飞机依然死在那

一点儿都不动?
按理说应该动一点然后回中

忽然想起一个事,检查一下感度线,连接是否正常

楼主:
就差把这780给吃了
如果不是坏了最有可能的就是tengda说的里面是个大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