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选控问题

楼主(2010-11-03):
现在准备玩FPV    现在有个2.4g的控  据说与图传不兼容,所以准备加个72m的   不知几通道的控够用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导

网友:
上5.8G图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dsx9玩fpv的话   能控制多远呢?不是说2.4g抗阻力不行的啊

网友:
2.4g只能用5.8g图传  距离1km内
72mhz的控  性价比好的 天地飞8

网友:
控用72的,选择面多,如果支持国货就天8性价比好,天9好看价格略贵,进口品牌价格高,英文麻烦,我不考虑买进口品牌

网友:
周围有模友一起玩的,最好还是用1.2G、5.8G图传,除非你想孤家寡人一个,否则你就是所有炸鸡的替罪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dsx9玩fpv的话   能控制多远呢?不是说2.4g抗阻力不行的啊

现在2.4G的控的遥控距离显然超越72MHZ啊。 随便一个双天线的都能上2KM.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准备玩fpv    现在有个2.4g的控  据说与图传不兼容,所以准备加个72m的   不知几通道的控够用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导

如果打算长期玩FPV,就上9通道控。futaba 9C PCM是fpv够用的好控。10C pcm更好些,基本上所有功能都具备了,稍贵点,值。fpv目前我认为10C是最合适的控。无论买哪款,记住千万不要上JR的控,因为JR后期无法装头传,将来会成为巨大缺憾。

其实不换控也能玩。如果你的控是2.4G的,则图传从理论上用1.2G效果会比较好,但你要考虑合法性,确保所在国合法开放这个频段。5.8G产品现在功率太小,我没用过5.8G图传,但目前市面上只能买到最大200mw的发射机,个人认为效果不会强过其他频段的800mw-1500mw。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前辈的解答   还有个问题想问问  用2.4g控玩fpv除了和图传冲突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缺 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前辈的解答   还有个问题想问问  用2.4g控玩fpv除了和图传冲突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缺 陷

2.4g控没什么明显缺 陷,而优点却一大堆:信号非常稳定,对空距离1KM以上,不易被干扰,更不易抖舵。前面推荐9C或10C的72M版,是因为它们的对空距离较长,在同类产品中拔尖,否则我还是推荐2.4G版。

其实,2.4G控和1.2G图传一般不会冲突。在合法功率之内正常使用就行了,不必非得换控或换图传。折腾来去,就是花钱,给商家创点收而已。你有条件的话上Youtube搜索fpv的有关帖子,国外论坛上玩这个的很多,大部分都是2.4G控+1.2/1.3G图传。

但控的距离很重要。考虑这个,我还不得不推荐10C。这意味着你90%的fpv飞行不用再加什么功放了。你可不知道在控上加个功放有多啰嗦,本来就一大堆烂线,还要加个功放拖泥带水,你将发现自己犹如丐帮9袋弟子一般标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nkzmh   讲的太经典了  也很全面哈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g控没什么明显缺 陷,而优点却一大堆:信号非常稳定,对空距离1KM以上,不易被干扰,更不易抖舵。前面推荐9C或10C的72M版,是因为它们的对空距离较长,在同类产品中拔尖,否则我还是推荐2.4G版。

其实,2. ...

我想请教一下,你用过1.2G+2.4G控的组合吗,现在我有点乱,有些人说不行,有些人说行,行的话, 是不是接收机、伺服机等都要加摒蔽。你用过,你是如何用的?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谁使用过FPV-Fever SA242000增程功放

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淘宝上有2代功放,挺好~

网友:
首选10C、FF9,要性价比天8、天9。JR9X2性能不差于10C、FF9,唯一的缺点就是无法使用头部**。2.4G控有和图传信号相互干扰的可能性,这个几率随着飞行距离的增加而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否给个淘宝链接

网友:
搜索2代功放 或者 3代功放
就能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貌似找不到吧

网友:
问问头传和控有什么关系? 教练口的问题?

网友D:
7通够用吗?看天7好像性价比不错的说,新手求解

网友E:
你就选10C吧

网友F:
不要墨迹,偶是过来人,一步到位FUTABA 10C.说不说是我的事,听不听是你的事.

网友G:
收个二手的FF9或者9X2吧,目前二手的价格绝对值了。

网友H:
如果 futaba 10c 72M版本不能更换2.4g的高频头的话,还是天地飞8更好吧

网友I:
为什么新的FF9 比10C还贵?

网友J:
回复 网友A:
跑 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