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一下关于Multiplex Royal Evo和Multiplex Royal Pro的区别

楼主(2010-11-04):
高手指点一下关于Multiplex Royal Evo和Multiplex Royal Pro的区别!
在官网上没有查到Multiplex Royal Evo的资料,特别关心的是Evo是否有M-PCM编码方式,还是全部都是采用 I-PPM方式编码?
请高手具体阐述一下这两款控其他还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Royal Pro中选择M-PCM是在Memory下的Modulation菜单项中
Royal EVO的Memory中没有对应的Modulation菜单项

以上信息来源于Multiplex EVO Tutorial文档

据其它人介绍,两个控硬体是一样的,EVO升级到新版软件就成P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yal Pro中选择M-PCM是在Memory下的Modulation菜单项中
Royal EVO的Memory中没有对应的Modulation菜单项

以上信息来源于Multiplex EVO Tutorial文档

据其它人介绍,两个控硬体是一样的,EVO升级到新版软件就 ...

高人!致敬!
再请教,EVO的高频头带有PCM的编码硬件吗?难道仅仅是升级软件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人!致敬!
再请教,EVO的高频头带有PCM的编码硬件吗?难道仅仅是升级软件就可以了吗?

据我所知,由于10KHz带宽的限制,PCM的码片周期不会短于200us,几乎所有的PCM编码都是靠单片机完成的。。。EVO的高频头只有HFM-4和HFM-S的区别,前者是用晶体的,后者是PLL变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由于10KHz带宽的限制,PCM的码片周期不会短于200us,几乎所有的PCM编码都是靠单片机完成的。。。EVO的高频头只有HFM-4和HFM-S的区别,前者是用晶体的,后者是PLL变频的

不好意思,说法有误,Royal Pro的手册上说MPCM需要HFM-S MPCM/PPM模块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说法有误,Royal Pro的手册上说MPCM需要HFM-S MPCM/PPM模块支持

哦,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