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电池选配

楼主(2010-11-04):
双70MM涵道 10
舵机
6通固定翼飞机应该选用什么样的
电池
??

网友A:
这样。。。。。
14.8V 3200mah 30c 这样差不多吧。。。。。

网友B:
前题不明确!难办!
1)涵道风筒是那家的产品?(国内还是国外的,不同厂家的效果是不同的。)
2)涵道所配用的马达是那家的产品?(国内还是国外的,不同厂家的效果也是不同的。)
3)电调你是选用哪家的产品?(国内还是国外的,不同厂家的效果又是不同的。)
所以,你要明确地给出个前题条件才行。

网友C:
我想上传天行者1680的专利DIY图供大家参考怎么上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