呆着无聊拆了一片锂电 电芯 里面其实也没什么

楼主(2010-11-04):
摔坏的电池 电芯 好奇拆开一片 那个味道真难闻

拆开外皮 感觉像书页

碳片

一层碳片 一层白色的薄片 扇子形状折叠
白色东西 软软的有弹性 像是缠水龙头的 白色胶布

楼主:
小常识

在充放电过程中,没有金属锂存在,只有锂离子,这就是锂离子电池。当对电池进行充电时,电池的正极上有锂离子生成,生成的锂离子经过电解液运动到负极。而作为负极的碳呈层状结构,它有很多微孔,达到负极的锂离子就嵌入到碳层的微孔中,嵌入的锂离子越多,充电容量越高。同样,当对电池进行放电时(即我们使用电池的过程),嵌在负极碳层中的锂离子脱出, 又运动回正极。回正极的锂离子越多,放电容量越高。我们通常所说的电池容量指的就是放电容量。在Li-ion的充放电过程中,锂离子处于从正极→负极→正极的运动状态。Li-ion Batteries就像一把摇椅,摇椅的两端为电池的两极,而锂离子就象运动员一样在摇椅来回奔跑。所以Li-ion Batteries又叫摇椅式电池

网友A:
你指望拆开里面有小人儿在来回奔跑吗?

网友:
研究研究

网友:
真应该把上次炸了的电池拆开看看~

网友:
学习了,我还没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指望拆开里面有小人儿在来回奔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指望拆开里面有小人儿在来回奔跑吗?

呵呵呵!这想法太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望拆开里面有小人儿在来回奔跑吗?

有 真的有小人 我一拆开 它就跑没了 速度可快了 遗憾的是没抓住    o(︶︿︶)o 唉!~~~~

网友:
我有几个没用的电池,不过我不敢拆怕有毒。

网友:
拆过MP3的电池,一用铁钳钳开就黄色火焰!很恐怖!然后又塑料袋的物质,一片片的,满屋恶臭。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