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HL M26的悬挂问题

楼主(2010-11-04):
车壳拆开我就不知道怎么拆轮子 怎么样去改造悬挂了 弹簧有点硬

网友A:
轮子是由两侧组成的,用胶水粘住,可以螺丝刀从中间撬开,不过不论哪方拆卸方式,轮子报废的可能性都大

网友B:
搜下 杰伦5号的帖子,里面有悬挂改造 改造悬挂不用拆负重轮 卸下悬挂弹簧的螺丝就可以拆下弹簧,将弹簧适当减短拉长至原长度就可以了

网友C:
小的6角扳手
。。

网友D(2011-01-12):
减震器弹簧上有个桶状的东西把它切短 不知道有效果没有 我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