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的雕铣机 一种少见的消回差的装置 多图

楼主(2010-11-04):
鬼子作品 全焊接JJ 可以啃钢  地址: http://madlickid.free.fr/
机器

正面照片 居然是双丝杠驱动Y轴

该JJ的作品

龙门横梁 锉刀干活

槽钢台面 不等宽槽钢焊接  将就材料? 避免对称结构带来的谐振?值得探讨学习

网友:
很巧妙的思路啊

网友:
找了个普通60度的丝杆, 一个轴承. 转得不错.
这个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看着挺结实,不错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第一张图好像是把一个轴承歪着用内圈卡在丝杠上,用压板压住,当丝杠转动时,轴承充当了丝母,带动工作台运动,同时轴承内圈也转动,这就相当与滚珠丝杠了。回差可以做到很小,同时系统阻力不大

网友:
居然这样也行。。。。

网友:
地板正解

貌似以前做过还是见过,
很久的事记不得了

网友:
楼上的理解有误,那个轴承只是把丝杆和螺母的相对滑动变成了相对滚动,减小了摩擦跟滚珠丝杆的原理还是有差别的,可以理解为齿轮传动和涡轮传动的差别,蜗轮两个零件之间有相对滑移,故磨损较快,而齿轮可以理解为基本没有相对滑移(其实渐开线齿轮还是有的)故磨损较慢

网友:
我认为回差是小,但对丝杆的磨损很严重!

网友:
这种结构的看着还行,但力量很小,不能用在需要大力气的地方,容易跳丝

楼主:
丝杆的磨损很严重 如果磨损均匀的话 导程不会变 精度影响也不大 另外看得出神比较便宜的丝杠 从作品上看 这个设计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值得思考 而且从照片的背景上看 作者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

网友:
对丝杆的磨损肯定比较严重,但跟丝杆螺母比,没有经验不知如何比较,虽然把相对滑动变成了相对滚动,但由面接触变成了线接触,,因为这个的理论状态是线接触,

网友:
值得研究一下, 什麽标准丝杆配什麽标准轴承,
效果最好, 寿命最长.

网友:
不错的替代滚珠丝杠的结构

网友A:
机机都做成这样了,为什么还不用滚珠丝杆呢?鬼子的导轨好像不要钱,Y轴就用了4条,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机都做成这样了,为什么还不用滚珠丝杆呢?鬼子的导轨好像不要钱,Y轴就用了4条,厉害!

啃铁的, 两条导轨不算过份.

网友:
 确实是个新鲜东西,值得学习,降低了丝杠的要求,同时剩下了螺母钱,轴承相对好找的多!

网友:
感觉这种方法有点不太可靠,吃力大的时会不会脱扣啊。

网友B:
压板和紧固螺钉之间加2个弹簧可能会更好,既减小了磨损,也不需要因为松动而定期紧固螺钉。另外,丝杆应该有一定精度要求

网友:
我们  公司用的机器    都 是小日本的  一个卷臂  四跟  一面两跟

网友:
这样的轴承做螺母估计不会对丝杠有啥磨损吧,就是容易挤压变形

网友:
 p这不太现实吧

网友:
这种传动方法是不是比滚珠丝杠有个优势:自锁

网友:
鬼子真有钱,单面双导轨,不如换个大导轨,一个顶两个。

网友C:
丝杆结构应该是最最简单的螺母“歪装”,工作的时候是滑动摩擦,相当的不好,俩点接触磨损比较快,受力也不能大,只能凑合用。兄弟们不要因为小日本就被忽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板和紧固螺钉之间加2个弹簧可能会更好,既减小了磨损,也不需要因为松动而定期紧固螺钉。另外,丝杆应该有一定精度要求
他的压板就应该是弹性钢片的。磨损和丝杠的槽形、轴承的内沿形状、轴承的直径有关,直径越大磨损越小。

网友:
方轨还是拼接的,真搞不明白了。。。。。

网友:
这机子太好了

网友:
我发现我们这的标准件商店有便宜的T型丝杆,就是做工太粗糙了。不过用了这种方式,好象能提高精度,轴承内圈跨过的的部分的误差被互相抵消了?

楼主:
个人认为 JJ的作者 对关键部分特别重视 比如龙门侧板加强,线轨。等等

网友:
不行吧?轴承内径是弧形,丝杠是螺纹是直线,根本无法咬合

楼主:
俺不认为是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丝杆结构应该是最最简单的螺母“歪装”,工作的时候是滑动摩擦,相当的不好,俩点接触磨损比较快,受力也不能大,只能凑合用。兄弟们不要因为小日本就被忽悠啦

原图中的应该是法国人做的, 不是日本人的作品.
.

网友:
方轨还是拼接的

网友:
真的没看懂,我觉得是没有完工的机器,肯定还有东西,这样是没法用的,大家不要把这个东西想的太复杂,机械的基本原理,日本人也好德国人也好,不会有什么飞跃式的发展。

网友:
轴承和丝杠是点接触吧?

网友:
销回差设计的太妙了!!!佩服!!!

网友:
大扭矩的机器还是多条导轨,多条丝杠的牢靠,但是他这个设计消耗品太要命了,思路肯定是不错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这个设计思路不知道是否可以应用到梯形丝杆上

网友(2011-04-03):
我信为磨损很大

网友:
这种思路的确巧妙新颖,轴承内圈的大小要选好,安装的位置要选好,要做到内圈与丝杆的接触前后要对称,两接触部位应该是一段或两小段弧线,接触力的大小要调整适当,螺杆旋转时轴承内圈也应跟着旋转,要做到既消除回差又磨损最小,就是说设计安装调整都要到位。我的理解就这么多,可能与实际有偏差,希望有高人用板砖拍拍正。

网友:
用的起导轨买不起丝杠  鬼子就是鬼子,天生脑残

网友:
如果里面是轴承,那么轴承是处于偏载状态,本身是不允许的,长期运行非常的不可靠。
并且按照他这样的调整方法到一定程度后会失效(结合啮合方式)。试想轴承和螺杆谁本身更耐磨损,实际上轴承是在啃螺杆。当然调整好了代用一下是没什么大问题的。两样东西寿命都不长 这样的用法本身他就还有几个问题没解决

网友:
这个设计很巧妙,消回差效果也好,对丝杆磨损也会降低一些,但是有个问题:接触面太小,强度不足

网友:
如果一个轴承推一公斤力, 三个轴承可推三公斤.

网友D:
强机!,不解的是方轨接着用,精度能有吗?安装多麻烦呀?为什么不卖了,买根长的,到底他们缺什么!!

到他们网站上看了看,这机器还有后续四轴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机!,不解的是方轨接着用,精度能有吗?安装多麻烦呀?为什么不卖了,买根长的,到底他们缺什么!!

到他们网站上看了看,这机器还有后续四轴部分

他们什么也不缺,就缺心眼
大家去看看直线导轨的承载数据就知道了,根本没必要用4根,笑死我了

网友:
如果直线导轨是订回来的, 这个方法看上去有点浪费.
如果直线导轨是淘回来的就合理, 把短了的导轨接起来用
接口有凹位, 出现不顺滑. 四条直线导轨, 可以加强刚性,
亦把接口的缺点隐藏了.

网友:
刚找了根T形丝杆和一个轴承试了一下,很顺滑,调整好轴承的角度可以很好的消除回差,思路确实很巧妙……至于点接触,我认为当丝杆转动的时候,因为轴承也是滚动的,只要丝杆牙形和轴承内沿选的对,咬合是没问题……不过要想工作时不脱齿,肯定要把轴承压的很紧,这样轴承对接触的一端施加向上的力,对另一端施加向下的力,时间长了丝杆会变形,另外轴承偏轴使用也不会使用太久,所以感觉这种方式轴承和丝杆的寿命都不会太长,但是思路确实很巧妙!个人愚见……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
回复 网友E:

轴承转动丝杆是 不会转动的我 作过实验

网友F:
有钱 可以多买的丝杠 ,哈哈

网友G:
没看到哪里消回差啊,第一个图的好像是个轴承的油封皮用来给丝杆排屑的吧。

网友H(2011-08-05):
会不会只是机器的作者临时找不到合适的螺母,就找个轴承圈备用一下。。。
双螺母加弹簧消回差,就已经是很不错的结构了。

网友I:
确实不错,构思巧妙

网友J:
还有这种机机

网友K:
看过木头木脑兄的铸铁打磨后, 就记起这里的第二张图.
这位洋人的台面是用槽钢烧焊而成的. 最后不知用什么方法,
我相信是自动化打磨. 台面搞了个镜面出来.

网友L:
大概看懂了
丝杆与轴承内圈是滚动摩擦,磨损不大,轴承侧着受力虽违规,但以滚珠轴承的性能与普通丝杆还是很般配的。。。至于为什么在这省钱,此人高手不走寻常路

网友M:
恕我老眼昏花,怎么看也不像轴承。

网友N:
这哥们完全就是一个因陋就简的破烂王,抛开什么吃力不吃力,接触点啊,磨损啊接轨啊什么的,就手头这么点材料整出这么一机机来,而且能正经干活,这哥们就是一人才....得看到好的一面
挑刺说葡萄酸我也会,拍别人巴掌肯定比拍自己脸响吧.....反正就如果老鬼的这点东西,我想不到这么做,也做不出这样的来

网友O:
一种极其独特的构思

网友P(2011-11-03):
受教了,還有這種方法啊!
如果不是滾珠軸承而是滾子呢?
棒狀的那種

网友Q:
消回差 不觉得有点荒唐吗? 做这样的机器 用这么好的导轨 会舍不得滚珠丝杠?
那个我这么看都像 骨架胶封 用它当螺母吗 估计论坛在穷的网友也不会这么做吧 呵呵

网友R(2012-08-27):
值得借鉴,我感觉非常好。顶出来。

网友S:
噪音会很大吧

网友T:
工业级不会用这种方式,最基本我看到从最早的自动加工机,四五十年代日本,徳国,苏联等较出名的和八十年代的纸带数控到你九十年代到现在的现代数控机床中没见过,业余的倒是存在

网友U:
这种丝杆的方式,最早是用光杆摩擦传动的,德国有正规产品出售,主要用在仪器等轻负载的设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