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CT-6的6通2.4遥控如何设置使用田宫豹2坦克.

楼主(2010-11-04):
富斯CT-6的6通2.4遥控如何设置使用田宫豹2坦克 ...小弟我试了1夜 10几个小时 没搞定。。。求各位大虾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
按说明书设置

楼主:
按控的说明书??控没说明书。。。。。按豹2说明书是J1=CH1 J2=CH2 J3=CH3 J4=CH4 不对。。。。

网友A:
兄弟,你要先搞清楚遥控器上杆和接收机输出口的对应关系,再对照田说明书J1-J4连接到相应的接收机输出口上。
一般遥控器杆和接收机输出口的关系:左边杆,上下--2,左右--4。右边杆,上下--3,左右--1。
通常用右手油门的遥控器,遥控器右边杆上下是没有自动回中的(即右手油门,这是飞机用的,不是坦克的油门,坦克用遥控器左边的杆上下做油门,控制前进后退)。
不清楚的话,拿舵机接接收机上,操作遥控器,一试就清楚了。很多刚接触比例遥控器的往往搞不清楚,要么没有说明书,要么有说明书不认真看。

网友:
99兄正解!

网友B:
ZTZ不愧为军团长

楼主:
可能控有问题吧 炮塔旋回可以插在4或6 炮身上下可以插在6  但是前进后退 插哪个接口都不行 要么只有上 要么只有下 另外一个在右边摇杆的上或下... 一起插得话 接通后炮管上正常 下的话炮管下 同时车子前进 .或后退...

网友A:
肯定是控的混控功能打开了,要统统关闭掉,不需要,只要最基本的功能,要纯的。。纯粹的。。纯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控的混控功能打开了,要统统关闭掉,不需要,只要最基本的功能,要纯的。。纯粹的。。纯洁的。。

哈哈...........................好精辟

网友:
引用 网友B:
ZTZ不愧为军团长

充其量只能算伊拉克或阿富汗的 。bank是海湾富国的军团长,M1坦克一买就是上百辆!

网友:
又是个饭来张口问题,怎不好好应识摇控的奥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控的混控功能打开了,要统统关闭掉,不需要,只要最基本的功能,要纯的。。纯粹的。。纯洁的。。

还要纯洁?要求太高了

网友:
ztz99解释相当好啊,这个只有一个个的试

楼主:
这个一个一个的试没用 是需要重新设置 ...搞了一下午 终于搞定。。可又出现个小问题。。开炮和机枪应该是右微调推到最上或最下 右摇杆快速上或下 开炮和机枪。结果我的没用。。。我擦!!!见鬼!!!还得慢慢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要先搞清楚遥控器上杆和接收机输出口的对应关系,再对照田说明书J1-J4连接到相应的接收机输出口上。
一般遥控器杆和接收机输出口的关系:左边杆,上下--2,左右--4。右边杆,上下--3,左右--1。
通常用右手 ...

专业!!!学习了!!!

楼主:
现在确定是控的问题    右手竖立微调无法满足开炮和机枪条件  无奈   只能把操作改为J4炮塔回旋=CH1 J2前进后退=CH2 J3炮管上下=CH1 J1坦克方向和信地回旋=CH4  对应操作为左上下前进 左右炮塔上下 横着的微调推至左右同时推摇杆左或右可以开炮 机枪扫射... 右边上下为坦克方向左右 左右为炮塔旋转 右横着的微调推至右边 可以操作变换灯光......一般遥控器杆和接收机输出口的关系:左边杆,上下--2,左右--4。右边杆,上下--3,左右--1  目前为实现所有功能【我只知道这么多功能还有没别的功能了?】只能这样了.... ......现在准备把控大卸八块 瞅瞅看能改进改进不......   晚上看来又得熬到凌晨了..哎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在给我一次机会....我会买个好控 ....如果给个限制...那就不买日货 ......

楼主:
另外有个小惊喜:loveliness:   改变插入顺序后 开关遥控器 坦克也跟随启动和关闭 当然 首先得电源开关打开 .  原来按顺序插入的话 坦克电源开启 就直接启动了 关闭遥控器也没用 现在可以躺床上随时开启关闭坦克 爽了    不知道各位车长的是否也是这样呢?

网友:
占个楼潜水学习

楼主:
超级悲剧...原来控是坏的.....................    浪费了我60小时以上啊.....  .......

网友:
看来LZ运气真是不好啊,好好弄吧,期待上图啊

网友B:
上个好控吧

网友C:
bank 介绍下 卖给我个好的2手控吧.. ...没多少米了...呵呵

网友D:
Lz这rp…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