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天9支持天8的72MPCM各式的高频头和接收机吗?

楼主(2010-11-04):
超级天9支持PPM,PCMS格式,原配2.4G的PPM,想上一套72M的PCM收发,不知道天9支出不?

网友:
天8天9高频头通用的。 超级版不支持pcm接收。可以用ppm的。

网友:
问下天8 72mhz的接受机与发射是pcm的还是ppm的呢?fpv用那种好呢?天8支持吗?请高手详细解释下吧!谢谢!

网友:
72m天9 接收机pcm ppm 都有的,
其中
WFR09-P 8通道二次变频PPM接收机
WFR09-C 9通道二次变频PCM接收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级天9支持PPM,PCMS格式,原配2.4G的PPM,想上一套72M的PCM收发,不知道天9支出不?

您好:
          WFT09S/WFT08S是不支持PCM接收机的,您可以使用PPM WFR08-P二次变频软件解码接收机,自带失控保护功能,抗干扰性更胜于PCM接收机。
WFT09/WFT08内有三种制式;PPM/PCM/PCMS1024  ,是可以支持使用PCM制式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WFT09S/WFT08S是不支持PCM接收机的,您可以使用PPM WFR08-P二次变频软件解码接收机,自带失控保护功能,抗干扰性更胜于PCM接收机。
WFT09/WFT08内有三种制式;PPM/PCM/PCMS1024  ,是可以支持使用 ...

为什么超级天9不内置三种制式呢?PPM/PCM/PCMS啊?建议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