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多极电机的朋友能给点意见吗???

楼主(2010-11-04):
刚逛淘宝看到的。。。。本来是想买豹子的3674 4极的,但是看到有这个18槽6极的山寨电机,不知道效率如何,不求像VIPER 的6极一样高效率,但是比一般3674 2极同KV的应该能输出的动力大一点吧???

网友:
山寨的一般用料就不好这点就可以被枪毙掉了

网友:
VIPER 的6极已经很便宜。。。高不了山寨多少。。。。别以身试法!

网友:
最好买TS或Etti的,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
还有蝎子的。。。

网友:
其实ETTI的内转子电机就是蝎子做的,不过蝎子自己出外转子的多,内转子也有,但是少

楼主:
我想知道1米的猫,用什么电机和桨合适。。。。便宜的方案是双电机FSD 3674配436三叶,贵点的就是VIPER 2230或是豹子的4级3674(KV都在2000-2400的样子,目前打算用2个22.2V电池),但是这2个电机没用过,不知道配多少的桨合适。还有木头+树脂做的壳吃得消第2套方案的折腾么,怕解体,哈哈

网友:
多级有槽电机最大特点是材料利用率高,能量密度大。与两级无槽电机同功率对比重量更轻。效率更高。

6极18槽电机 很久之前就有了没有什么山寨不山寨之说,这些定子都是以前开模做出来的,只是资源重新利用而已

想用高性能价格比电机也可以看我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