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25级水上飞机,请教

楼主(2010-11-04):
如题,小弟想买个25级水上飞机。因为家里正好有个25级的三叶发动机
淘宝上看到有一款水上飞机,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请玩过的朋友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珠海绿色航模好像有一款25级水上飞机

网友:
这个看上去还可以吧

网友:
买个普通25练习机加个浮筒,也挺好。

网友:
楼主搜  水机   你可以找到这款飞机的评价的,这个飞机的重量听其他使用者说大概1800克,起飞重量应该要超过3000   我之前也在看水机,看了很多不同的水机的信息,如果你刚刚入门的话,还是飞陆机比较好

楼主:
主要想知道这架飞机做工怎么样?

网友:
水鸟队今年夏天购入了4架,现在连尸体都找不到一个了。
南京贝丽最大的问题就是做工粗糙,尤其是这架阳光的玻璃钢,有个队员还没下水就发现开裂了。
不过如果你能自己对船舱进行环氧加强,并能忍受由于粗糙而给组装带来的麻烦,上天以后的飞行还不错。

网友:
我之前没玩过固定翼,上个月买了个50级的水机,海王星,和这个样子一样,不过是木头的。很好飞。

楼主:
好的,谢谢了。
我还是决定放弃了。
有没有25级发动机可以用的水上飞机,哪怕是塞斯纳装水鞋也可以的。但希望做工好点的。
刚学飞的时候是25级的3D板机。飞航线还行,现在想飞吊机。只能换成28级的。所以25级的发动机就多下来没处用来。准备买个做工漂亮点的水上飞机玩玩。价格贵点也能接受。还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
我建议不要凑你的发动机买水机,因为油动水机一旦进了水熄火,回不来很麻烦。
而电动的就是进了水,只要电调和接收机做好防水,也可以慢慢回来。
如果一定想用,你可以挑一个你喜欢的25级的上单翼练习机,买个25级的水鞋自己改装,也很简单。
但飞过你就会知道,船身式的水机离水漂亮还方便携带,不过能选择的不多。
推荐你上海风,我们人手一架,超级好飞。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问8楼的朋友这款50级的海王星真的很好飞吗,我3年前就买了并装好了,一直没飞起来,我也不会飞固定翼,我家附近的河水是流动的,河里没什么船,有时一熄火就很着急,所以后来就没去飞固定翼改玩450电直,家里固定翼有六架,水机三架,陆机三架,除了小丑鱼还会飞一点,其他的都没怎么飞,不过我还是觉得水机好,把电子设备做好防水,摔一下损失比陆机要小的多。

网友:
朋友送了我一架这飞机,做工太差,下料尺寸都有出入而且还很粗糙就不知道厂家是手工的还是激光下的料太次卖价还贵看到就倒胃口,到手很久都没心情装。不是朋友一翻好意送的早就要求退货老。

网友:
光看外型这架飞机是OK,会有点兴趣想要购买,但听大家这么一说就知道了,只能放弃,好在!!好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8楼的朋友这款50级的海王星真的很好飞吗,我3年前就买了并装好了,一直没飞起来,我也不会飞固定翼,我家附近的河水是流动的,河里没什么船,有时一熄火就很着急,所以后来就没去飞固定翼改玩450电直,家里固定翼 ...

玩水机最好还是选择密闭性的水域池塘、湖泊,在开放的水域玩水机万一熄火,还是转弯、波浪都可能导致翻倒,除非有船只随时待命救援,否则风险就非常的大了。

网友C:
非要船身式的话,确实找不到其他的商品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要船身式的话,确实找不到其他的商品机了

京商的M33

网友(2011-05-24):
买了一个后悔死了,象7楼说的:做工太粗糙了。
设计和附件也有问题,舵机装钢丝很麻烦,再也不碰贝力的任何东西了!!!

网友:
真这样,我还想买,好彩。

网友:
我也是买前想搜下此机的评价,结果没有搜到,象楼主这样的发帖能不能稍微准确些,带上“阳光号”或者“sunlight"这样的关键字,以便看到其他模友的评价。
贝力的凤凰帆船粗糙!
贝力的sunlight  阳光号水机 水上飞机粗糙!
真该下决心买京商的“红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