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好还是有副翼好?

楼主(2010-11-04):
无副翼的机动性好,但稳定性稍差,有副翼的则相反,请教这两种系统的特性相差有多明显?

网友:
无副翼的飞机飞悬停也很稳啊

楼主:
无副翼和有副翼,哪一个更耐炸?

网友:
耐炸一样的吧

但电子设备一般炸不到, 无副翼旋头简单, 有优势

网友:
如果还在问这个问题~还是买有副翼的吧~用的人多~也成熟~有问题的话大部分人都能帮上你~

无副翼个人感觉适合老鸟玩~对调机的要求比有副翼的要高些~ 爱折腾的就上有副翼~哈哈~

无副翼的确实比有副翼的灵活~但是不适合新手~悬停和航线也不需要那么灵活的反应~

劝你上有副翼的~

网友:
嗯, 至少vbar5的向导设置对新手应该没什么障碍, 其它没用过不置评

网友:
无副翼得好,飞贯无副翼,再也不想飞有副翼的了,有副翼的动作肉死了。

网友:
新手上无副翼是正确的,但一定要有人带你调一下,适合新人飞。

无副翼调好了可以很稳很稳。是有副翼不能比的。特别适合练悬停和航线。就像加了半个平衡仪。

网友A:
无副翼还是非常值得用的,很多优势,炸机成本低,调整也比较容易,步骤弄懂了应该比有副翼好调整,少了很多机械部件,重量轻了许多也避免很多机械故障,换上金属舵机盘,舵机扫齿的几率也会减少(我的每次都是桨夹球头扣蹦飞)。无副翼系统很灵活,能做一些有副翼做不出来的动作,稳定性也较好,调整好了悬停可以松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还是非常值得用的,很多优势,炸机成本低,调整也比较容易,步骤弄懂了应该比有副翼好调整,少了很多机械部件,重量轻了许多也避免很多机械故障,换上金属舵机盘,舵机扫齿的几率也会减少(我的每次都是桨夹球 ...

无副翼可以调到比有副翼还肉 ,有副翼调整很少,无副翼可以调整很多,但是一般只要厂商默认就可以很好飞,因为那是很多高手测试出来的结果

网友:
"有副翼调整很少,无副翼可以调整很多", 这话说得不太精确

就飞行特性调整来说, 就450来说有副翼的调整只限于控上DR/EXP这些调整, 只有一些高级机型提供了旋翼头调整贝尔希拉混控比等功能, 而且往往需要换孔位等等比较麻烦, 而无副翼的自由度非常大, 而且只是简单的接控制面板/电脑修改设置就可以修改飞行特性, 正如楼上所说

但就安装调试来说, 有副翼调整比较多, 连杆就多了好几根, 旋翼头要检查的地方也多, 还有副翼杆的长度, 副翼的角度什么的, 而无副翼呢, 以VBar的桨距调整教程为例, 螺距尺都不需要, 只需要一把尺子, 而调整精度可以高到调完无双桨

总之都是无副翼占优

网友B:
既然无副翼那么好,为什么一直以来大家都是玩有副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无副翼那么好,为什么一直以来大家都是玩有副翼呢

无副翼作为一个跨时代的新产品刚出来,大家还没来得及换啦

网友:
无副翼将来是主流。。

楼主:
感谢大家的宝贵看法,看来还是无副翼有前途.顺便说一下,本人玩450好几年了,应该不算新手.

网友C:
我每次都用塑胶齿盘,逢炸必换啊,但听说用这个炸机时扫舵机齿机率低,但我还是扫过两副舵机齿,损失惨重。据说用金属齿盘更容易扫舵机齿。到底用金属的还是塑胶的呀?

网友C:
请问,我飞600ESP无副翼,一直是把拉杆装在舵机盘外孔,有影响么?亚托说明书要求装内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每次都用塑胶齿盘,逢炸必换啊,但听说用这个炸机时扫舵机齿机率低,但我还是扫过两副舵机齿,损失惨重。据说用金属齿盘更容易扫舵机齿。到底用金属的还是塑胶的呀?

你想说舵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我飞600ESP无副翼,一直是把拉杆装在舵机盘外孔,有影响么?亚托说明书要求装内孔。

为什么明知故犯? 结果你两个拉杆都不平行?